[综合] 几十米外的地方有免费WIFI,如何续接

楼主(2019-07-13):
怎样把信号加强,覆盖我需要的地方?

网友:
加一个wifi增强器

网友:
随便拿个路由器,登陆自己的路由器设置WDS连接免费的WIFI即可。

网友:
中继或者桥接,最好换成高增益定向天线

网友:
搞个事事如意还是66大顺或者八木天线,搞一台腾达路由改SMA头,万能WIPS中继过来再覆盖自己区域,稳定性很好,本地移动宽带包年240,不折腾

网友:
用路由器中继功能,或者买个WIFI增强器

网友:
UBNT玉米棒加个扇型天线做好防水 只要你不断电 想它死机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