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克斯达XTAR ST2 锂电池快速充电器拆解使用测试

楼主(2019-07-13):
这次经过坛友介绍有幸获得XTAR产品的测试,这次测试的产品一共有4件,分别是XTAR ST2 锂电池快速充电器、PD45 II电源、18650 2600MAH动力锂电池、21700 4200MAH动力锂电池,4件产品分别做三个帖子测试。之前网上已经有ST2极速充的评测了,评测写得很不错,由于测试的设备和方式都不一样,测试结果只能代表个人,并不能完全代表产品完整性能,这个帖子主要是评测XTAR ST2 锂电池快速充电器。公司简介:
XTAR(爱克斯达)起源于2006年,是深圳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电子科技公司。十二年来,企业致力于研发和生产高品质智能锂电池充电器以及LED手电筒等设备的研发与生产。凭借高标准的质量检控,XTAR产品获得了全球所有主要的资质认证,例如CE,UL,FCC, RoHS,等。与此同时,XTAR研发部门已经取得了70多项专利。其产品主要有LED手电、充电器、锂电池等。
一、官方产品介绍

二、开箱和外观

收到的四件测试产品,ST2锂电池快充、充电头、18650锂电池、21700锂电池。

外包装上全英文标注,还有各种资质认证。

侧包装上标注了适用哪些型号的电池。

打开外包装,里面包含ST2充电器、USB-C to USB-C(双头Type-C)数据线,USB-A to USB-C (标准USB 和Type-C)数据线、说明书。

宽74.5mm

长143.3mm

重156g

外壳采用防滑、细腻的橡胶漆摸起来手感很好。CH1和CH2两个按键材质也为橡胶。中间两个椭圆点为温度探头,上下可以浮动,确保给不同型号锂电池充电能紧贴电池,检测温度确保充电安全。

侧面蓝色线条让ST2看起来就像一艘急速行驶的快艇。

Type-C接口和散热孔。设计者在模具方面下了功夫,整个外观都很圆润。

充电器底部也有散热孔,保障大电流充电时的散热。5个防滑垫在防滑的同时有增加了底部的离地距离提高散热效率。支持的电流输入协议PD2.0(15V*3A)和QC3.0(5V*3A/9V*2A),在使用PD2.0充电头时可以4.1A*2/2A*2/1A*2,使用QC3.0充电头时只能单槽输出4.1A/2A*2/1A*2,支持的电池种类有18650/20700/21700/22650/26650这几种4.2V锂电池。

说明书用了11国语言,中文版说明书。上面详细注明了参数,注意事项等。值得注意的是使用PD电源进行供电时必须先插上电源,在放入电池。如果先放电池在插电源,会无显示。
ST2官方质保两年,可见对ST2质量还是很放心的。
三、测试

直接用普通5V充电器插上,显示屏显示当前电源支持最大可充电电流。

放入电池开始自检,测试电池内阻,电池电量。电池内阻这个功能只能用作参考,同一个电池多次放入测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大。

接上XTAR快充充电器

显示屏显示最大可以选择4.1A。

手动选择1A充电,显示屏上实时显示电池温度、电量以及充电电压。上面为电量参数。

2A充电

4.1A充电,功率达到了42W!

用一个坏的老掉牙的热像仪可以看到发热情况,充电头和ST2充电器发热较大,type-c数据线表现优异。

把ST2翻面,可以看到ST2充电器接线端发热比正面发热更大。

4.1A充电时电池发热

搭建了一个测量平台,分别测量电池温度,ST2充电器散热孔温度,电池电流及电量。电池使用的是XTAR 18650动力电池,容量2600mah,初始电量18%。

清零表头

1A充电

2A充电

4.1A充电

充电6分钟,电池温度34°,ST2充电器温度46°,电流4A,充电为恒流充电。

充电15分钟,电池温度43°,ST2充电器温度64°,电流4A,电池电量60%。

充电21分钟,电池温度45°,ST2充电器温度65°,电流3A,电池电量78%,充电器为恒压充电。

充电27分钟,电池温度45°,ST2充电器温度61°,电流1.5A,电池电量91%.

充电40分钟,电池温度41°,ST2充电器温度54°,电流0.87A,电池电量97%.

充电47分钟,电池温度39°,ST2充电器温度53°,电流0.63A,电池电量99%.

充电60分钟,充电器转绿灯,电池温度35°,ST2充电器温度52°,电流0.36A,电池电量100%.

电池温度曲线,5秒采集一次信息,电池在20分钟时达到最高温度45°

这是测量的电流曲线。同一节电池第二次充电时采集,可以看到4.1A恒流充电持续了20分钟,后面转为恒压充电。

ST2转绿灯后,仍然0.37A的充电电流,整个充电持续了1小时。这个速度也是很快了。

接下来使用两节2600mah的三洋电池做充电测试。

4.1A充电10分钟,XTAR充电器达到了45W

热像仪正面观察

翻一个身

底面温度

散热孔温度达到了72°。

XTAR快充最热点温度53.8°。

充电20分钟

充电30分钟,

充电38分钟

43分钟,一节电池充满

52分钟第二节电池充满。第二次充电效率明显高于第一次,可能是因为串联了一个表头的原因。

电池的温度曲线,最高达到了49°。

接下来进行温度保护测试,在充电时用热风枪吹电池,电池温度38°电流4A。

温度52°,电流降到2.5A

电池温度超过60°,充电器安全保护,充电电流为0.

吹过头了,温度还在升高,但是充电电流为0.

用风扇冷却到32°,电流依然为0 。此时必须把电池重新取下在装上才能充电。

接下来进行0V激活功能,拆下废电池组上的电池。

重新套一个外皮

充电器显示ACTV,激活功能开启。

电压缓慢上升,达到2.7V时,转入正常充电模式。

整个激活持续了360秒左右。电压从0开始慢慢升到2.7V,然后转入正常充电模式。

转入正常充电模式后,ST2选择的是2A充电模式,人为切换到4.1A电池发热严重。

充满到90%,电池激活成功。

接下来进行拆解。取下6个橡胶垫拆掉螺丝。

内部原件放置整齐,外壳四周有加强筋。

充电主电路板,7月份才生产的。全贴片工艺,

充电板上使用了6颗BP2400,查不到型号。

温度探头,里面有弹簧可上下浮动,确保紧贴电池。

HOLTEK  HT1621  LCD驱动器

显示屏

主控打磨掉了型号,应该是一个单片机,两边站立的是两颗大电感。

负极弹簧电极磁铁可以吸附

正负极线都采用耐高温的硅胶线,线径应该为18AWG左右,在大电流下线损更小。
四、总结
经过简单的测试爱克斯达XTAR ST2 锂电池快速充电器表现相当优异,其独特的涓流、恒流、恒压三段式充电技术在极速充电的同时又兼顾安全,在充电过程中显示电池温度、电压、内阻、电量,0V激活电池功能可以解救手残党因过放而失效的电池。ST2设计的Type-C接口,支持目前主流快充协议,一方面是为了加大电源输入功率,一方面考虑的就是产品的实用性和兼容性,即让用户在选择线材以及适配器的时候更方便。总而言之,ST2从性能和实用性来看都是比较值得入手的。
谢谢大家。

网友:
整体看还是不错的

网友:
鄙视爱克斯达,真偏心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具真不错,可以玩很久了。。。。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玩意的价格

网友:
这一套多少钱?

网友:
内阻检测不稳定和负极滑道设计有关,接触电阻不可避免,应该用四线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冒着生命危险吃螃蟹

网友:
不错不错,非常专业

网友:
亲肤表面是一大败笔,用一段时间后黏黏糊糊的非常讨厌。

网友:
这个测试就要一天的时间,兄弟你耐心不错

网友B:
看说明似乎表面喷了消失江湖多年的反人类类肤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似乎表面喷了消失江湖多年的反人类类肤涂层?

正是,一般三四年后就会黏糊糊的。

网友:
帖子写的还行,虽然用了不少官图。就产品而言性价比还是低了些,表面涂层也是一个膈应点

网友:
后面的标签,哦不,印字,说明这个玩具还是万变不离其宗,骨子里的风格还是没变

要么就直接4056. 4057,1879,搞个这些玩意真是没必要

又不见得质量有多好,为了压缩成本很难相信元件质量

网友:
特申请包邮试用,也会出一个测评的报告,虽然是个样子,这个货不错可以一打。

网友(2020-07-17):
爱克斯达VS4我也在用,66元包邮,功能比这个好很多了

网友:
温度检测不错,表面处理反人类

网友(2022-05-15):
好专业的啊

网友(2024-04-23):
很详细的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