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美国牌子的720P 临场摄像头 为什么是四个麦克风?这主控芯片那位认识?

楼主(2019-07-13):
这是商家提供的图片
说是美国运营商机顶盒上配套的

号称4个麦克风组成阵列
最大3米隔空拾音

拿到手是这个样子

成色还行 感觉揭膜如新
但是我没揭掉前膜 只拿掉镜头膜
USB口插上电脑就能认出来
先来个实拍看效果
AMCap 调用摄像头
这是720P状态下的局部截图
请忽略我不羁的头发
各位看毛孔和眉毛这些细节
哦对了 这货还是自动对焦的
掌柜放了一张毛爷爷的我微距
我懒得拍了(真很久没见过100元的钞)
直接借图
介绍说是一张720P的完整画面截图
这货还有个电控镜头盖
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每次开关摄像头
都会有单反快门哪种声音
直接动手拆 看里面是啥

背后四个螺丝 咔咔下掉
周边卡扣指甲伺候 没难度
标准的三明治结构
前后外壳,中间是主板

这是大铜圈过孔结构
百度了一下没看太明白
反正和EMC抗干扰有关系

都是插拔线束
用镊子挑开 就分离了主板和
前面板的原件
四个麦克风和一个电控镜头盖
还真有四个
查了一下很像是麦克风阵列技术

注意这线束上有点胶加固
这做工细节还行

螺丝桩全是全铜预埋件
一般货上也就是一颗自攻螺钉直接钻塑料孔里
上下几次就歇菜了

这种工艺原来拆索大法的设备上见过
另外四个麦克风都可以拆下
而且周边都由软软的垫圈
后来想明白这细节是减弱
触碰外壳时那种震动响要轻点
对方丢电话到桌上你就懂我说的意思了

在看主板 这个芯片应该是主控
但我没查到相关资料
坛友高人请指点 先谢啦

这一定是那颗100w像素的头
带AF的果然厚点
侧面激光的二维码扫不出来
没查到品牌信息 看效果不像山寨货
右边这个大点的芯片
是德仪的数码麦克风芯片
据查还内置miniDSP
好吧 其实我不懂芯片百度的

这个芯片没查到
不知道啥作用的
支架居然是独立组件
也是铜底螺丝固定
我感觉转轴的质感不错
拆开一看果然不一样
是我见过的最精工的简单轴
一头螺丝锁定
炭化钢轴心
外摩擦圈是那种类似鼠标垫脚
的滑滑但硬质的塑料
查了一下 可能是
聚四氟乙烯
俗称 特氟龙  好耳熟呀
另外支架上全部都是厚厚的黑胶防滑垫
质感相当好忘记照了
==========后记==========
我看品质一般都看内部的那些看不见的地方
这些地方用心的产品不会差
这货虽然也是make in china
但这做工绝对值采购价了 至于4麦克风效果
我不知道如何展示出来。。。尴尬
自己录了一段 在电脑前自言自语的
回放效果用耳机能听出很多细节
底噪也不大(我调节了mic灵敏度的)
至少我再使用 语音助手时不用去拿耳麦了
鼠标一点直接说话
这点就比较方便
在台式机上用语音输入文字应该很爽吧
改天找个合适的输入法试试!
还有练练我的普通话

纯手打  发帖不易
请给我小星星  O(∩_∩)O哈哈~

补充内容 (2019-7-16 16:02):
我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坛友折扣哦
详细情况我写2楼置顶帖中了
比我买的时候又会力度都大
顶帖就有能优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撸的,价格?

可以直接发链接

我刚把帖子地址发给这家旺旺看了
没想到今天是掌柜在线
我随口问了句看帖子来的坛友能不能给点优惠
没想到掌柜说,他正想做站外推广,
现在淘宝自然流量太少了,然后聊了会
最后商量出一个多赢的方案。

回此帖+收藏商品 直接优惠5元
打赏我1个M币再优惠4元
打赏最多2币=优惠8元

也就是说各位坛友动动手指
最高可获得5+4*2=13元的优惠
感觉老板有点诚意
比我当时买得还便宜
不过老板答应下次购物发我个大红包
哈哈~~有点期待!!

对了 需要截4张图给旺旺确认优惠
1、论坛的回帖
2、论坛的打赏
3、论坛顶部右上方
都要能看到论坛ID
4、淘宝搜藏
就能拿到最高13元的优惠
也就是微划痕成色的 45元包邮

兄弟们 就能帮你们到这拉

补充内容 (2019-8-6 02:08):
掌柜说别搞那么麻烦了
顶贴截图就给福利价
自动对焦带麦的HD摄像头
原装线  原装线  原装线
非接线版

补充内容 (2019-8-15 02:35):
拆机论坛原来不让挖坟
那【直接关注店铺】截图就给福利价

楼主(2019-08-31):
引用 网友B:
上课用的还是直播用的

直播画质可能不够优秀(职业主播摄像头至少是 逻辑C920以上级别的 麦克风声卡单独的也不便宜),这种推荐给上网课,一对一的外教课的那种。我这就有老师买过。外教课的语音质量是最关键的

网友B:
上课用的还是直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支持老板,买来当麦用还是不错的

还真的有买回去当麦克风用的,据说是录课程用。

另外还有个客户是做英语网课的老师
当时没截图 忘记是哪个旺旺了

网友C:
看起来不错,支持老板,买来当麦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用料和做工都不错呢

哥们 能教我 怎么能赚这么多的 M币吗,我拆了两个配件才赚了不到100个币。。。。好难哦

网友D:
看用料和做工都不错呢

楼主:
二楼有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折腾,拆解很细致,加分。

忍住,不剁手了

谢谢老大的打赏。。。。。想法精品贴可是文采和拍摄技术都不够,还的多多向各位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 我来一个   我怎么打赏呢?

老板说不用那么麻烦了,直接收藏加购就可以享受福利价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网友E:
支持折腾,拆解很细致,加分。

忍住,不剁手了

网友F:
这个好 我来一个   我怎么打赏呢?

楼主(2019-07-17):
引用 网友G:
理论依据自我感觉良好啦,不过我看到有专用汽车异响分析仪就是这种原理的,不过人家的好像貌似16通道的300 ...

如果是这个原理的话
最多就是两声道
不过东西便宜
就当买个玩具玩玩

有进展记得分享出来哦
加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语音测试,这个帖子就是用语音写完的我录成GIF形式展现给大家看。

继续开发其他玩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你有没考虑过
不同材质传递出的声音频谱不一样的问题呢?
麦克风如果是贴在零件上,

理论依据自我感觉良好啦,不过我看到有专用汽车异响分析仪就是这种原理的,不过人家的好像貌似16通道的3000+吧,看不起。闲鱼入了一个你的同款   就看能不能调出4通道了  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汽车之家里曾经见过这种,这个直接通过软件分析阵列麦克风各个信号差,直接显示噪音源。高大 ...

那你有没考虑过
不同材质传递出的声音频谱不一样的问题呢?
麦克风如果是贴在零件上,
怎样都是有背景噪音的,
那如何才能判断出

运转自然声音(震动)和 异响呢?

你确定你这个构想是有足够的理论依据的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是开发各种玩法 很高兴交流
百度了一下觉得你是需要这样的东西

汽车之家里曾经见过这种,这个直接通过软件分析阵列麦克风各个信号差,直接显示噪音源。高大上的东西,汽车厂家开发时有用到这东西,两三千的音频采集卡都买不起,这个我感觉看都看不起啊。我想的噪音分析不是直接通过空气了,而是通过零件振动,是把麦克风粘在零件上,比如避震或摆臂或拉杆上,然后通过频谱软件人工查看频谱差异(单独某个麦克风异响时频谱上会有明显有异于其他通道的麦克风频谱),以此找到是哪个零件有异响

楼主:
现在是语音测试,这个帖子就是用语音写完的我录成GIF形式展现给大家看。

原来搜狗输入法的语音识别就很好用
而且 还会智能打标点 (这是键盘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心了,哈哈。想做一个汽车异响分析仪,通过把麦克风固定在不同位置,然后通过波形直接看那个位置异 ...

都是开发各种玩法 很高兴交流
百度了一下觉得你是需要这样的东西

这何止是4个一排线的麦克风可以完成的呀!!!
根据是你说的原理 我查到了一个网页

http://www.keygotech.com/cn/solution/ssl/array/noise-source-location-based-on-mic-array

他说的原理我大概看明白了
这种测声向的麦克风阵列 至少是2维排列的

像这个麦克风一字排开

再怎么强大也只能判断出轴向位置
也就是说 最多判断出 左边或者右边
远近高低 这两个维度是没法测算的

建议你直接去淘一个交警用的空气声呐
应该能在有限预算内实现你要的功能

有什么进展 希望能分享给咱见见世面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佬  你这玩的太高端了这只是一个摄像头内置的麦克风
设计目标是语音聊天呀
不是做音频采集我粗略的试了 ...

楼主有心了,哈哈。想做一个汽车异响分析仪,通过把麦克风固定在不同位置,然后通过波形直接看那个位置异响。音频采集卡太贵了,这不正好看到你帖子里4个阵列麦克风。双通道也比一般的强些,但还是太少了,4通道才好啊,不然您再设置看看能不能改成4通道,然后再另行发个低成本4通道采集器的贴子   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