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修平板电脑,无法开机,PI3USB芯片烧了

楼主(2019-07-13):
手机这么难发帖的吗??一句话就只能发出几个文字??回复的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回复了

网友A:
怎么回事?惜字如金?

网友:
不知道需要表达的什么、。、、、、、麻烦用文字说明一下可好。。。

网友:
求修平板?

网友B:
能不能介绍下故障问题,是不开机还是系统问题表达一下。

楼主:
居然没有把文字发出来???故障原因是使用USB C接口充电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烧毁了USB的芯片P13USB30532ZLE而导致不能开机,估计是有短路了,现在连DC也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介绍下故障问题,是不开机还是系统问题表达一下。

不知为什么文字没有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惜字如金?

金子没被发出来??

网友:
既然知道坏了,检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啥的换新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