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长城电源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9-07-14):
这个是进系统截图

这个是进主板设置截图,5V电压好像不同?还有3.3伏是不是低了点,12伏又有点高了?

网友:
bios比较准,软件误报而已

网友:
误差10%之内都正常~

网友:
看主板的显示,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软件报的5V电压都到6.6V了,这个不正常,如果真是这么高有可能损坏电器的,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看看是否软件误报,

网友A:
只要开机可以点亮 都没事

网友:
你电脑没出毛病,就可以无视什么电压,软件测的不准。

网友B:
intel要求电压误差在5%以内,12v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开机可以点亮 都没事

电源直接影响电脑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要求电压误差在5%以内,12v偏高了

是这样吗?高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C:
BIOS比软件准但是不可全信,建议万用表测一下比较好,电压偏高短期没问题,长期用会降低其他硬件寿命的。如果电源真的不正常了就换了吧,万一把电脑烧了就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比软件准但是不可全信,建议万用表测一下比较好,电压偏高短期没问题,长期用会降低其他硬件寿命的。如 ...

开机用万用表测电源大4D  5V为5.16v ,12v为12.39v这样可以吗

楼主:
3.3v测量为3.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