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主控,死活不认盘?!

楼主(2019-07-14):
手头有块杂牌SSD,主控SM2246XT

然后flash是

貌似是 6407DQEG90CA ?

我下载了能找到的所有工具

短接后都不识别?!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又到了半夜,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哪位老哥知道是肿么回事?
现在这个盘就是只能读,不能擦出或格式化。格式化或分区后,里面的东西又都恢复原样了。

网友A:
上往下第三个是J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往下第三个是JP1

因为不知道,四个都试过了。但还是不行,感谢老哥,还可能是别的原因么。。

网友:
标记的斜门

楼主:
老哥,有办法么

网友:
看一下jp1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那只能拆主控量了

网友(2020-07-15):
卧槽,跟我这个一模一样的现象   现在用开卡工具一直卡在 Run ISP fail   有大佬指导下吗?

网友(2022-11-05):
软件提供一下  你的邮过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