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几种二极管的反向电流

楼主(2019-07-14):
1n34

电阻16k,相当于40na左右

1ss86
电阻16k,相当于13na左右

1n60
电阻16k,相当于60na左右

4148
电阻16k,相当于10na左右

5822
电阻16k,相当于6ua左右

fr107

电阻16k,相当于2na左右

这个最大
90ua的反向电流

网友:
小白表示不懂意义如何。

网友A:
纳安级别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纳安级别就没意义了

那多少有意义呢

网友:
又是没头没尾,反向电流和反向电压频率都有关系,没给定条件没啥意义~

网友B:
没有什么测试的意义,直接查datasheet就能看到相关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测试的意义,直接查datasheet就能看到相关数据

哈哈,那里和实际能差10倍!

网友:
我的表量不到

网友:
看到小红袍电阻 ,之前很喜欢 ,老货

楼主:
哪种二极管呢

网友C:
容我说一句:有个鸡儿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我说一句:有个鸡儿毛用

哈哈,容我回一句:鸡毛用都没有!

网友:
洞洞板买了用了一次就吃灰了,哈哈,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