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驴充电器不跳绿灯了故障点在哪?

楼主(2019-07-14):
     一电驴充电器不跳绿灯了故障点在哪?是LM358运放芯片还是外围电路?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瓶缺水了

网友:
空载也不亮绿灯吗?空载也不亮先看灯是不是坏了!

网友A:
充电不转灯,用检测仪测试各项数据,然后将358换新试机。

网友B:
也有可能是431,至少先测下各脚电压吧

网友:
夏天温度高

网友C:
换个新的吧,不贵,30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不转灯,用检测仪测试各项数据,然后将358换新试机。

358上次没撸,要换的话要先撸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新的吧,不贵,30元左右吧

换新是简单的事,主要是想折腾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431,至少先测下各脚电压吧

空载亮绿灯  充电时不亮红灯,拉下充电线有时能亮红灯,但一直不转绿灯。电瓶没问题,换新充电器正常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亮绿灯  充电时不亮红灯,拉下充电线有时能亮红灯,但一直不转绿灯。电瓶没问题,换新充电器正常充电 ...

先换个358上去再说吧,这东西很多地方都有,拆一个换上去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