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小米note标准版,更换高配主板

楼主(2019-07-14):
机子是家里老大的,小米note 3+16G标准版,801处理器,说用着用着开不了机,开机无限卡LOGO,无法进REC模式,能进FASTBOOT,线刷过不了,之前大哥有拿去给人看,说字库挂了,就是维修店出招太狠,要280大洋,直接叫他不要,拿过来看了下,本想拆下算了,看外观起码9新以上,这标准版还有一个高配3+64G版的,除了内存,其他通用的,屏幕能确定是好的,换内存不如直接收主板换,所以就收了块64G版的,能接受范围内收的,机子算不上好,但也不算很差,外观又非常的新,修好给老爷子用还是绰绰有余的!

机器参数
\\

机器正面

机器反面

顶部3.5mm耳机孔

底部Micro USB充电口

右侧面电源,音量键

左侧面sim卡托

故障为开机卡LOGO,长按电源键后处于无限重启卡LOGO

能进FASTBOOT模式,其他没反应,连电脑线刷无法过

拆机前先吧卡托卸了

支持Micro和nano两种卡,内存无法拓展

撕掉背面膜

这机子后盖是卡扣式结构的,里面还有双面胶,背后先加热一下

然后从下撬个边

沿四边划过去,到卡扣的地方掰下就可以了,注意后盖是玻璃的,不要用力过猛

之后拆开后盖

后盖有导热贴

机头背面三段式结构

主板区域

先从上面拆,送掉主板上的锁紧螺丝

拿掉主板挡板

再来可以看到主板结构

拿掉相连接的排线扣

取出主板,看下主板正反面结构

前后置摄像头,分别为1200W和400W像素

听筒,距离感应,前置麦,充电LED集成在同一模块里的

楼主:
主板屏蔽罩是焊死的

主板一面

LED补光灯

3G海力士运存芯片

PM8941 8841为电源管理IC

ES9018K2M音频解码芯片

很好奇字库用的那个品牌的,拆开一看是闪迪的16G字库

电池,标称额定容量为2900mAh

底部小板,未拆过机,进水标签贴都是健在的

拆掉小板上的螺丝,分开盖板,可看到总体布局

Synaptics S3320触摸芯片,振动器,充电口,天线等都集成在这小板上

收回来的64G主板和拆机的对比,除了字库外,可以看出外观基本一样

把拆掉的附件装回去试一下能不能开机

开机时发现电池电耗完了,得充一小会才能开机,可以看到顶部充电LED有显示

观察下充电电流,9V1A左右,能进入9V快充模式了

充电到14%开机,顺利进入开机界面

无锁的,直接可以滑动进系统界面了

进入看下参数信息,64G错不了,基带啥的都有在,然后试了下各功能,无异常,
都能正常使用

55冲到30%左右看好像充电电流都比较稳定,变化不是很大

确定主板是好的后,扣上主板盖,装回去

装回去后看了一下后盖还是很亮滴

后盖是玻璃的没办法,只能淘个套套保护一下

60搞定,收工

网友A:
来早了,还没换完呢,前排兜售瓜子花生

网友B:
60搞定,收工  划重点

羡慕大神。留名。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除了cpu,就它最难焊,192个点比指夹盖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早了,还没换完呢,前排兜售瓜子花生

已编辑完,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搞定,收工  划重点

羡慕大神。留名。

:titter:60人家不要,加两滴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除了cpu,就它最难焊,192个点比指夹盖还小

指甲盖对您有挑战啦,焊点是小了点,不过只要原机不打胶,焊接还好,最怕的是字库,换好后无法刷基带,没设备

网友:
好神奇啊  帮顶

网友:
看大神换主板,60元就升级64G了,太值了,,64G优盘都得60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0搞定,收工  划重点

羡慕大神。留名。

卖得也值
人家5-10块收回来
卖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得也值
人家5-10块收回来
卖60

兄弟你想多了

网友:
换下的主板也有人回收

网友:
小米质量太垃圾了,当年年少无知抢了一部,谁知道刚过保就花屏了。他是算好了过保坏的吧。现在认识到小米没啥料全靠吹。

网友:
我的魅蓝note6也是无限卡LOGO,是不是也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不知道报废的note6的字库还能做U盘吗?

网友:
昨天摊上见到一部中兴的天机2 S291 ,电池都没有了。801 8974AB,屏就中间裂了一横,估计开60。
       曾经有部 乐视2PRO,充电存不住,插电也是自动无限重启,送某大侠 修,发现一个二极管挂了,估计是某个稳压二极管。
       老人家,用这火炉机,不太合适吧?2g信号也不太好

网友:
这么新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