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神经病一样的监控摄像头

楼主(2019-07-14):
先描述一下前因后果,捡来的垃圾杂牌摄像头,视场角度还行,貌似不是2.8mm的  应该是3.6mm或者4mm的,就需要个大视场的,这个恰恰好,高兴了没多久,他断断续续工作了几个月,一天晚上打开手机软件监控一下我的小电驴的充电情况,mmp:funk:怎么肥四,嘛都没有。。。。。。。。。。。

后来的这种莫名其妙搞失踪的情况多次出现,有时候开机就不工作,随便你怎么折腾,放哪里不管他,第二条冷开机就又好了,第三天冷开机屌都不屌你,也就是它工作起来随心所欲的。说撂挑子就撂挑子,有一天晚上我打开它死活的不on工作,凌晨的时候他突然的就又开始正常的工作起来了,另外一个其他款式的摄像头人家一直正常工作,录像机上的四个网线插口反复挑换也无效。

最后火大了,拆开了,热风枪伺候   ,热烘烘的吹了一遍,认为不应该有虚焊的了,装上后在室内测试又正常了,室外安装上去后,立马就不工作了,不管他了,第二天又好了,反正一句话,老毛病依旧,再一次拆开,并联了个25v的小容量的电容(手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这个25v的,手上要么是16v的要么是400v的)

装上去以后,还是那个吊样子,依旧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啊
要是说天热不行吧,中午太阳晒的滚烫烫的一样可以正常开机成功。所以 让人懵圈啊。要说不怕凉吧,晚上总比中午凉快的吧,都晚上10点多钟了,照样开机可以不成功,so。。。。。服了
,一个摄像头不可靠咋搞呢。。。。。。。。。

   要说电压不够吧  我观察了一下 ,正常使用的电源适配器怕不行,我用菊水调出来标准的12V-12.2v左右,正常白天的工作电流也就在0.12A左右,晚上启动的时候好像也就最多0.5-0.8A左右,调整到电压到12.5v电压,电流2A,也是这么工作的,要说是电压不行吧,以上是我用菊水电源测试出来的还是不行,(不死心,我跑到室外的摄像头的接口处测量原配的杂牌电源适配器的电源电压,还是12.2v左右,电压没有衰减,电流因为接口的问题不好测参见我上面室内菊水电源供电的测量,到室内不行的时候我直接用菊水电源供电,都调整到12.5v了,还是不正常工作,所以排除电源问题)怀疑是信号线不行,把整个网线更换了,又重新做了个4线插头,用网线测线仪测量,126三根线亮灯,独3号线不亮,怀疑是信号线有问题,把网线接头又重做了一遍,结果还是这样,不死心,那成品线测量,一样的这样,突然想起来应该正常的交叉线序,也不用去查网线接口定义了,排除网线的问题,因为网线用其他的镜头测试是好的,这个坏的摄像头也能正常工作,总体排除了电源和网线的问题。
所以电源的可能性很小,应该还是这个摄像头自己的问题。暗病。。。。。。。。

楼主:
帮顶  也可以 谢了哈  :lol:kiss::handshake:

网友A:
楼主你捡来的是 薛定谔的摄像头或者百度AI摄像头,不听指挥的,自己做主。

我不懂,楼主高人回答吧

网友A:
我进来纯因为 握紧xjj和djj

根据语法和逻辑,这显然指两类人。只是一知半解,怕误会。可有人明确知道,如不雅,可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捡来的是 薛定谔的摄像头或者百度AI摄像头,不听指挥的,自己做主。

我不懂,楼主高人回答吧 ...

看来没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进来纯因为 握紧xjj和djj

根据语法和逻辑,这显然指两类人。只是一知半解,怕误会。可有人明确知道,如 ...

好吧 我把大jj改成大咪咪好了 以防止有人误解我歧视女性  光允许大老爷们儿进来捧场了。

另外 无论多大的jj  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够大,但是小jj的好处就是可以全球通用,大jj就步履维艰了。

又另外 女的无论是旺仔小馒头一样的还是足球一样的,都认为自己的很大,so  那就大mimi吧  ,马上就改题目了哦

网友B:
哇塞!那个大绿瓜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那个大绿瓜不错呀!

3哇塞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哦,还没变黄呢  变黄了才能香甜,话说好几年没吃这玩意了,以前在东南亚的时候都是七八十斤重的大的,这种三十斤的基本上都不买的 ,没办法哦,兜里的银子不足,只能买点小的吃了

网友:
好大一个木瓜

网友C:
让人家握紧XJJ,是握XJJ啊,还是看摄像头?

网友D:
电压不够吧,接上后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E:
没玩过,捡来的东西,可能就是因为有毛病才被扔掉的
要不查一下DC-DC电源部分,或者芯片的复位电路、晶振啥的,乱说勿怪

网友F:
开机试一下温度,要么太热死机

网友:
看板子上有没有标识和型号,能查到模组厂家可能还有救。。。

这是个菠萝蜜?

楼主:
木菠萝假榴莲真菠萝蜜的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人家握紧XJJ,是握XJJ啊,还是看摄像头?

是握紧小jj再看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够吧,接上后测量一下电压!!!

  要说电压不够吧  我观察了一下 ,正常使用的电源适配器怕不行,我用菊水调出来标准的12V-12.2v左右,正常白天的工作电流也就在0.12A左右,晚上启动的时候好像也就最多0.5-0.8A左右,调整到电压到12.5v电压,电流2A,也是这么工作的,要说是电压不行吧,以上是我用菊水电源测试出来的还是不行,(不死心,我跑到室外的摄像头的接口处测量原配的杂牌电源适配器的电源电压,还是12.2v左右,电压没有衰减,电流因为接口的问题不好测参见我上面室内菊水电源供电的测量,到室内不行的时候我直接用菊水电源供电,都调整到12.5v了,还是不正常工作,所以排除电源问题)怀疑是信号线不行,把整个网线更换了,又重新做了个4线插头,用网线测线仪测量,126三根线亮灯,独3号线不亮,怀疑是信号线有问题,把网线接头又重做了一遍,结果还是这样,不死心,那成品线测量,一样的这样,突然想起来应该正常的交叉线序,也不用去查网线接口定义了,排除网线的问题,因为网线用其他的镜头测试是好的,这个坏的摄像头也能正常工作,总体排除了电源和网线的问题。
所以电源的可能性很小,应该还是这个摄像头自己的问题。暗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玩过,捡来的东西,可能就是因为有毛病才被扔掉的
要不查一下DC-DC电源部分,或者芯片的复位电路、 ...

我滴知识水瓶不行  特别是在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机试一下温度,要么太热死机

要是说天热不行吧,中午太阳晒的滚烫烫的一样可以正常开机成功。所以 让人懵圈啊。

要说不怕凉吧,晚上总比中午凉快的吧,都晚上10点多钟了,照样开机可以不成功,so。。。。。服了
,一个摄像头不可靠咋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