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一个无外壳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9-07-14):
捡了一个无外壳的时间继电器

双层电路板

这个用该是机柜上用的

八针接头好评现在的内部接线都是直接焊在接线端

阻容降压差评

24V继电器

微型开关和两个电位器

控制IC不是牛屎芯

电路原理图

没有显示器,设置参数应该是在外壳上,估计在电位器旋钮那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没有时间显示吗?怎么知道定时多长时间?

网友:
好久没捡到东西了。。。

网友:
无外壳,还以为是空气阻尼时间继电器...原来是一个普通电子时间继电器残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时间显示吗?怎么知道定时多长时间?

旋钮加刻度,这样的没有带显示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简单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
做工和用料马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