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相机电池,型号NP-FM50,大锤法伺候

楼主(2019-07-14):
得两只索尼自家的绿包皮电池。

网友:
18500????
18500????

网友:
肯定是18500

网友A:
解码板,出售吗?想自己做个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码板,出售吗?想自己做个假电池

在老家。我八月初回家,你等不等?哈哈

网友:
看着咋象是18550,不象18650啊?

网友:
应该是14500

网友:
我单反就是用这种电池的。

网友:
索尼F828就是用这种电池

网友:
18500吧?有一款厚电里面能拆出4个。我拆了十几节了,放到3AAA的手电中正好,有些插卡音乐播放器里也用这种电池,再就是燃气灶、热水器上替代2串一号电池也不错。

网友:
这板子带锁的,奶奶的,一开始不知道,换了电芯后,用万能表测电压没问题了,一装到相机上就报错,大概是说不是官方电池,然后就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码板,出售吗?想自己做个假电池

我一直想找块这个保护板。。。。记个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码板,出售吗?想自己做个假电池

这个电池换电芯能继续用不会锁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换电芯能继续用不会锁死吗?

短接8205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717也是这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