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实测路易华登18瓦LED灯温度

楼主(2019-07-14):
路易华登算是近期一款爆款led灯,主要是价格便宜,加上做工不错,所以28瓦的被一抢而空,现在店铺内只有18瓦。不过这款灯虽然好评如潮,但是依然有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散热器面积小,内部是中空的,这也导致灯的温度极高,铝制外壳因为高温用手无法触摸。而led灯珠其实是很怕热的,高温下不仅光衰大,寿命还短。不过因为价格便宜,就算半年就坏了也还是值得的。
本来我是打算把天猫精灵智能控制器加进去的,把这灯改成智能灯,现在因为灯的温度太高了有些犹豫。
室温26度,18瓦灯开一个小时,外壳有61.3度。28瓦的更热些,没有测具体多少,感觉可能快70度。

网友:
字太多,图太少,

网友:
这温度还好啦

网友A:
28w的。改了电阻,也是烫手的路过

网友:
测一下这灯的灯板温度。然后再测一下外壳不烫的灯板温度,对比一下两种灯板的温度

网友:
夏季使用,建议降功率使用,温度过高,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B:
把精灵放进去保证热死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精灵放进去保证热死猫

下午试了,28W的烧了控制器,18W的倒没事

网友C:
哈哈,这么热给我是不用,我用灯的话,灯板都不能高于60度,要不我肯定要减小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么热给我是不用,我用灯的话,灯板都不能高于60度,要不我肯定要减小电流 ...

他这样测试是不太准的,要热电偶测试才准,另外如果是0.5W以上的正规灯珠,电流在额定范围内,LED负极温度在95摄氏度一下,正常用5年之内你发现光衰算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这样测试是不太准的,要热电偶测试才准,另外如果是0.5W以上的正规灯珠,电流在额定范围内,LED负极温 ...

不懂,反正我人体温度计,30分钟,摸着不烫手就用

网友(2019-08-13):
测量光源板灯珠的焊端温度才会准确,一般要求65度以下是比较不错的散热设计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A:
28w的。改了电阻,也是烫手的路过

最好改输出电流,降低功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