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同事的海信LED42K600X3D电视机

楼主(2019-07-14):
同事的电视机在前几天的雷阵雨过后就开不机了,说让我拆拆,能修好算幸运,修不好就当练习了
直接看背后,前面没啥

型号标

去年才换过的电源板

接口多

控制部分

拆开首先检查电源,果然没输出,

电源板反面

目测没明显损坏元件,对小白的我来说没解了,只能换板了,某宝下单,趁替换板在路上这个时间再折腾看看……不知有大神可指点一二不,通常招雷劈的有哪些元件呢?目前只测得主高压电容端有330V电压,板上很多0欧电阻都一一测过,基本没坏的,在测量过程中被电容电的要死,望有大师傅指点

网友A:
目测大电容旁边二极管挂了,好像脚有烧焦痕迹

网友:
顺着高压往下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大电容旁边二极管挂了,好像脚有烧焦痕迹

测量没坏

网友B:
大电容附近是不是有炸过

楼主:
拆了场管,用数字表蜂鸣档测1,3脚正反阻值无穷大,2,3脚黑,红笔测得480左右,红黑笔瞬时测得1200左右,这样管子是好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附近是不是有炸过

没有,拆开时板上很干净,在我检查过程中误触了场管一2,3脚,

楼主:
没拆场管时通电测量场管3 个脚端都有330V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拆开时板上很干净,在我检查过程中误触了场管一2,3脚,

有万用表好修,你不是又买了个电源板,对比测量不就出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万用表好修,你不是又买了个电源板,对比测量不就出结果了

才下单,就想看看能否修好,这个电源应该是最简单的结构,连控制芯片都没用

楼主:
悲剧了……
检修前后对比惨不忍睹,炸的四分五裂

楼主:
这下没电路图纸还不知VZ802 与V947的型号了

网友:
主看如图所示

楼主:
谢谢了,现在没得玩了,刚确认场管的好坏准备向下查时,电容余电短路造成启动部份元件炸飞了,低压输出的两组整流二极管先前测过是好的,输出侧右边部份是背光部份,唉,看着密密麻麻芝麻粒大小的元件无从下手,只有等换板了

楼主:
最后发个该机的主板图给大伙瞧瞧,还有一处不知是不是上个师傅埋下的一个坑,从电源板到主板的连接线有两根是剪断后接上的,表面上是套了热缩管,但热缩管没固定,也没缩紧,套在线上可以自由活动,而且两根线裸露处很容易触碰到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后发个该机的主板图给大伙瞧瞧,还有一处不知是不是上个师傅埋下的一个坑,从电源板到主板的连接线有两根 ...

这个应该就是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就是忘了~

照说厂家出厂时线束不可能有接头啊

网友:
修开关电源记得串个灯泡,300伏滤波电容记得放电,用烙铁插脚碰一下就行。不然容易被电容的残电,电蒙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