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硕32寸显示器有光但不显字,拆开一看

楼主(2019-07-14):
最后一图中圈中电感无电压,怀疑是这个叫TPS 65177的一个供电芯片问题,到处都拆不到一样的芯片 ,发愁中

网友A:
找不到配件就换板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配件就换板喽~

订了个零件,在快递中

网友B(2019-09-28):
楼主,我的显示器跟你的是一样的,能帮忙判断下是哪里的问题吗?显示器工作一段时间就黑屏,放置一段时间通电又可以正常亮屏用一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显示器跟你的是一样的,能帮忙判断下是哪里的问题吗?显示器工作一段时间就黑屏,放置一段时间通 ...

明显是背光灯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显示器跟你的是一样的,能帮忙判断下是哪里的问题吗?显示器工作一段时间就黑屏,放置一段时间通 ...

5楼已经回复了。

网友(2019-12-11):
这显示器我感觉底部比较暗  你这个是这个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