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G R6020BQ 拆机加扩容电池

楼主(2019-07-14):
这个LG R6020BQ 和艾利和HD同款可以参考,挺好用的,1027*768的分辨率,6寸,日常阅读足够了。用了好三年的电子书续航明显不行,正常使用一周下不来,换个电池再战三年。
开始拆机注意四颗螺丝。左右两个下角,和SD卡盖子,原来的电池是1800毫安,更换406080的3000毫安,估计一月不用充电没问题。就是更换后重量有所增加

拆开后是这个样子的

来个全家福

新旧电池对比下

这个是拆下来的

电池不想接线了直接拆开从保护板接线

焊接好直接插到主板上

装上电池后测试完美开机

由于更换了更大的电池,所以背盖需要做个小手术画圈这里需要切掉

之后盖盖子充电正常使用

网友A:
不错,可以看很长时间

网友B:
当时来说绝对是个高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来说绝对是个高端产品

嗯,论坛商家卖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看很长时间

我估计每天三小时,一个月差不多

网友:
同款机器,同款固件哈哈,也是论坛买的,好久没用过了

网友(2020-03-13):
兄弟,你有iRiver HD 1.33 电子书的固件吗?我的LG电子书想刷下。。。。谢谢!

网友(2024-04-15):
可惜全刷,闪瞎狗眼+费电。字体也不能替换。不然很完美了

网友(2024-07-29):
楼主,可以请教一下电纸书上电池的接口是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