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卡西欧超短焦投影的反射镜用手擦后花了,求清理办法

楼主(2019-07-14):
投影的反射镱 里面应该是镀膜了的,用无尘布去清理上面的灰,擦 了后发现更加花了,求大家支招,这个配件没找到有卖的,不然直接淘个回来换上

图上得有点多哈,各位看官忽拍,有这个报废坏机器 的,联系交流下嘛,呵呵

网友:
用镜头纸擦

网友A:
镜头组件你也敢拆。。。真有胆

要看什么污渍,灰尘一般吹干净就可以了,油污用无水乙醇擦拭。

无尘布也要看质量和等级的,不能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组件你也敢拆。。。真有胆

要看什么污渍,灰尘一般吹干净就可以了,油污用无水乙醇擦拭。

不是拆开的,图上就原机样子,这个反射投影就是这个形态的,里面久了容易上灰

网友B:
花了也无所谓,DLP有时候看镜头一堆灰出来效果也看不出,一些小花纹根本没影响,当然最好是超声波+洗洁精,或者没设备就直接在水里洗别直接擦,原理和水磨砂纸一个意思,在水里灰尘更容易溶解析出,擦的时候更不容易磨到镜片

网友C:
到手机修理配件店,买点贴膜用的除尘胶带,应该可以去掉,可惜的是楼主已经弄了。

网友D:
在坛里混久了见到螺丝就想拆,皮老虎相机镜头纸,无水酒精,有的还不能用酒精听说会把涂层洗没了,机器值钱的就那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坛里混久了见到螺丝就想拆,皮老虎相机镜头纸,无水酒精,有的还不能用酒精听说会把涂层洗没了,机器值钱 ...

液体类的不可以用,一用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手机修理配件店,买点贴膜用的除尘胶带,应该可以去掉,可惜的是楼主已经弄了。 ...

我这个是凹面的,位置也不是很好入手,反正不是很好下手 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也无所谓,DLP有时候看镜头一堆灰出来效果也看不出,一些小花纹根本没影响,当然最好是超声波+洗洁精, ...

水里肯定不行,水里有杂质,干 了后全是印子

网友:
哦吼,完蛋。自己镀膜不

网友:
有镀膜的,不能用手,需要镜头纸和专用清洗剂才能

网友E:
楼主不知道镜头都是擦坏的吗?吹吹灰尘就可以了,擦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知道镜头都是擦坏的吗?吹吹灰尘就可以了,擦它干嘛。

呵呵,还好吧,不是非常严重,现在打算镀个膜,找了个商家可能费用就100多

网友(2019-11-21):
记号 记号 记号

网友:
光杯你也敢擦,厉害
就这样用着吧,不太影响画质的,最多对比度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