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先锋遥控台地扇(蒲扇)FTS30-17DR,故障后拆解!

楼主(2019-07-14):
故障现象:按开关键滴一声,扇叶转动一下,然后就断电了,过几秒蜂鸣器会发出持续警报声!
排除电机故障,就只有唯一可能就是主控板故障了!拆解图如下:

楼主:
淘宝搜该主板只有一个卖家要58元,真贵啊,都可以买一台电扇了,先锋主板故障率很高,不知道啥原因,我的几台艾美特都用了10来年了,都没啥问题,总结一下,别买先锋的电风扇!

网友:
应该是那个黄色的大电容挂了,你可以换一个试试,看你的所说的情况

网友:
不说是风扇的话,还以为是电蚊拍或羽毛球拍

网友:
电极没问题应该好修

网友:
原来是落地转页扇,以后尽量别买电子款的,机械款相对简单故障点少一些。

网友:
看看主板开机电机能上电吗 或者量下123档上电正常吗 正常就换电容 不正常就看看主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塑封电机么?应该是交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