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原装巧克力键盘拆解

楼主(2019-07-14):
联想巧克力键盘,外观比较好看,但按键手感不怎么样,第一次拆解看看
正面观,巧克力按键有一丝美感

反面观

开始拆解,解下螺丝,两侧胶垫下面也有螺丝

全部螺丝都取下

慢慢撬开底板,键盘拆开

按键橡胶是一体式的,而不是一个个胸罩

键位特写

扣下键帽,里面脏脏脏

键盘薄膜,有防水处理,所有能进水的位置全部封胶

键盘控制板

拆下固定条后,看到主控板

主控板上写着2011年,不知不觉想到了一个科幻主题的电脑游戏《传送门2》

主控板反面,不出所料,牛屎芯片,不过键盘很少有硬封的吧(除了高端产品),LED指示灯是贴片的

感谢观看!

网友:
这个不错。如果不要求赠送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其实手感在“巧克力键盘”里面算不错的了,至少相比罗技的那些薄膜键盘来说,好不少,而且口字型的开孔要比亚字型的更耐用,用个2-3年不会卡键。这个键盘最大的好处就是电路薄膜是全密封的,防水效果好,背后还有一块铁板,打字不容易变形

唯一的缺点就是FN键在最左边,致使ctrl、WIN、alt键的位置和上面那排shift、z、x不是错开的状态,不符合使用习惯非常容易误操作

网友:
我也有一个收藏中,本来还抱幻想,结果一看楼主是牛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