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优盘制作教程,焊接等

楼主(2019-07-14):
 入坑了,买了一整套设备工具花了800多
又买了500多主控和闪存颗粒
现在焊坏两个3257和两个slc tsop48闪存颗粒了

现在想找点基础的教程看看
B站上都看过了,没啥长进,谢谢

网友:
焊接问题的话无解,这玩意就得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A:
你比我还厉害,我还只买了个焊台,随便买了几块U盘板子,从手机上面拆EMMC来做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比我还厉害,我还只买了个焊台,随便买了几块U盘板子,从手机上面拆EMMC来做U盘。 ...

我觉得玩EMMC的门槛更高,那小焊盘,小锡球,一般眼神的人玩不了

网友:
只能是慢慢练出来,先用便宜的小容量MLC练手,8G 16G之类的便宜,主控板用3267  3257   安国6989  之类的简单便宜的主控。BGA风枪吹的话自己要学会控制温度,风枪显示的温度不一定准的,慢慢吹,别担心搞坏板子或者闪存,焊盘带锡珠的话抹一点助焊剂然后闪存对齐外面丝印,没丝印的话自己估计下对齐焊盘然后USB头用小台钳夹住风枪调高温度到融化焊锡,然后镊子轻轻推一下,让他自己归位这样子就好了。反正就是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玩EMMC的门槛更高,那小焊盘,小锡球,一般眼神的人玩不了

还好吧,平常玩烙铁也手抖,第一次尝试焊接BGA也没搞好,练了几个小时就掌握了。
刚开始也是把旁边的元件搞掉了。
买了三个板子,搞好两个,另一个的主控让我吹掉了,没有网板植锡,以后有机会在搞。

网友:
交点学费,自己就慢慢长进了

网友C:
3257单贴是最好焊接的主控板了,旁边一个元件都没有,从犄角旮旯找点1G、2G的U盘拆了焊、焊了拆,前提是你的焊锡丝要好,因为拖焊对焊锡丝的要求比较高。多看看视频。

网友D:
焊接问题的话,自己多练习,最好是买几个小容量flash和最便宜的U盘主控,或者DDR内存练习焊接,焊接的温度和时间得自己摸索。
话说我入坑U盘时,还没买风枪,一把907烙铁焊的IS903 32G,无奈第一次焊接没有给烙铁接地结果坏了一片F,第二次直接把烙铁改3线插头把地线硬接上去,焊接量产一次成功。
后来为了玩一台50的路由器,更换大容量DDR2内存,花500入了台风枪,本来花20到手机店就能搞定的事,我还练习了近一个月才第一次焊好BGA。后来用风枪焊了不少BGA132/152的U盘,和153/169的eMMC,觉得玩BGA不难,我现在焊BGA的U盘从来不植球,直接用焊锡丝怼,利用焊锡自身的表面张力,eMMC也如此。
总的来说,建议买调温式的烙铁和风枪,温度自己摸索,毕竟不同厂家的设备间的温度可能存在差异,不同板子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找废板练手是很重要的,交点学费吧,网上有很多教程可供参考但不建议完全照搬,摸索出适合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网友:
关于焊接方法,TSOP可以找根细导线,抽出多股细铜丝1-2cm,用烙铁上少量锡,在焊盘上涂焊膏或者松香,用烙铁拖焊,可以避免连锡。
焊接BGA可以用烙铁在PCB焊盘和芯片焊盘上各拖一层锡,利用焊锡表面张力会附着在焊盘上,焊盘外面有阻焊层不会造层焊锡的大量扩展,然后涂上焊膏直接吹。注意尽量把锡拖平,拖不平可以在吹的时候挤压几下,多余的锡会自动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57单贴是最好焊接的主控板了,旁边一个元件都没有,从犄角旮旯找点1G、2G的U盘拆了焊、焊了拆,前提是你 ...

一般买什么牌子的焊锡丝,我先去买点维修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问题的话,自己多练习,最好是买几个小容量flash和最便宜的U盘主控,或者DDR内存练习焊接,焊接的温度 ...

谢谢大佬,我手里有两块废板,十几个内存了,我先练习tsop拖焊,再练习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57单贴是最好焊接的主控板了,旁边一个元件都没有,从犄角旮旯找点1G、2G的U盘拆了焊、焊了拆,前提是你 ...

3257单贴主控板买谁家的啊

网友:
我刚玩这个的时候也是焊坏好几个板子加颗粒,不过那时候还是2.0时代,一块板子四五块,也不心疼,颗粒也都是从平板mp3上拆的,这东西就是要多练,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
楼主设备是哪里买的?某宝有整套的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