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宝对开门风冷冰箱化霜故障

楼主(2019-07-14):
家里的万宝对开门风冷冰箱,半个月前因蒸发器结冰堵塞风道,导致制冷效果不好,拆开后除冰,就正常了。
今天竟然从冷冻室流出水来,再次开拆,照片如下,蒸发器结冰后,掉下来把排水孔堵住,导致化的水从冷冻室流出来。
现在测量温度传感器阻值4.3K欧(此冰箱一共4个温度传感器,都是4.3K欧,应该是正常的。4个温度传感器分别是环境温度传感器、冷藏室温度传感器、冷冻室温度传感器、化霜温度传感器),
化霜加热丝阻值180欧,(通路应该是正常的),化霜保险阻值22欧(通路应该是正常的)。
现在这台冰箱是什么故障?
1.化霜系统存在故障。(我还没找到故障原因)
2.制冷系统缺氟,导致结冰严重?

网友A:
看这的样子,化霜定时器出问题了,没有达到加热时间,就停掉了。下面的冰应该是化霜水没有完全排出,立马又被冻上的样子,说明化霜管工作了,只是时间不够,应该是定时器出问题了。

网友B:
检查一下风扇吧,风力不够,冷气散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的样子,化霜定时器出问题了,没有达到加热时间,就停掉了。下面的冰应该是化霜水没有完全排出,立马又 ...

电脑板的,没有化霜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风扇吧,风力不够,冷气散不开。

风扇怎么检查?测那几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风扇吧,风力不够,冷气散不开。

很有可能是风扇弱了,但是这个怎么检查?

楼主:
风扇电机在冰箱上转动,但是用手可以轻松停下。
风扇电机拆下来接12V电压,用手不能轻松停下,转速也较快。
测量冰箱上电机线电压11.9V
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2020-01-08):
我家的冰箱也出这种问题了, 想问问 有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