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罗技优连接收器

楼主(2019-07-14):
以前买的罗技的无线鼠标,接收器插上一会儿就叮咚一下,鼠标连不上。网上看了一下说是不能无损拆解,就一直丢在一边。
最近拿出来看了一下,有人说用老虎钳很轻松就把屁股后面的塑料掰掉就行了。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拿出电路板用热风枪吹了一下,装上就再也掉线了。维修完成。不过鼠标时m325的不走直线,且滚轮没有阻尼,用起来真难受。还没我的m215好用

网友A:
电吹风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原理是什么?

这东西就一个芯片,最大的问题就是虚焊了

网友B:
电路板用热风枪吹了一下,装上就再也掉线了

网友C:
这玩意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是通用的~

专用程序匹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正品215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东芝竟然还有激光款的,就更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用热风枪吹了一下,装上就再也掉线了

手抖少打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品215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东芝竟然还有激光款的,就更尴尬了。

我的是老款的215,红光的。东芝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E:
这玩意貌似没什么人折腾。要是能弄成兼容普通蓝牙设备就好了。 最近败了一个鼠标,奈何键盘还的另加一个蓝牙 适配器,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貌似没什么人折腾。要是能弄成兼容普通蓝牙设备就好了。 最近败了一个鼠标,奈何键盘还的另加一个蓝 ...

折腾过了,以前折腾的挺多的。

优联都多少年了,由于2.4 G干扰日后也不再出新了,没有新品当然就不折腾了。

网友:
CC2544 跟CC2540 pin to pin兼容吗?cc2540支持蓝牙协议,可以折腾 一下搞成,usb蓝牙适配器

网友:
现在一直用的903来着,真的好用,都用不惯其他鼠标了...

网友(2024-03-26):
用过m325,真的是辣鸡。。

网友:
第一次看见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品215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东芝竟然还有激光款的,就更尴尬了。

东芝款挺好用的,我买了几只,办公室天天用的这只已经好几年了,状态依然神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