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笔记本电脑的网卡能插在台式电脑上使用吗

楼主(2019-07-14):
大神们看看这个笔记本电脑的网卡能插在台式电脑上使用吗?上面标识的是:“pci Express minicard”,我的电脑有pci Express插槽。

网友:
插口可能不一致

网友:
换转接板可以用

网友:
直接用,多是不行。搜转接卡,应该有。不过转接卡要是超过20块,就不如直接买USB无线网卡了

网友:
mini pcie  转PCIE

网友:
买个转接卡就行了,比USB网卡稳定一点

网友:
都说了是MINI的了,一般台式机的不能用,要转接。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主板上有这个接口吗?大家都不看?

网友B:
这个应该有usb信号,可以飞线当USB网卡用
就是供电要3.3v的,直接插肯定不行撒,供电都不一样

网友:
只要接口对,使用是没问题的。只是台式机是铁壳子,要把天线引到外面才行。

网友C(2019-08-19):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主板上有这个接口吗?大家都不看?

兄弟是你没注意看,他说的是电脑有pci Express插槽不是pci Express minicard重点在mini,而pci Express minicard一般应用于后期的笔记本电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是你没注意看,他说的是电脑有pci Express插槽不是pci Express minicard重点在mini,而pci Express m ...

确实,有些人就是不看文字说明,就在那里嚼根子。。。。PCIE跟miniPCIE不是一个接口。

网友D:
台式机是金属外壳,就算装上了又能怎样?还要把天线引出来,真不如USB的。

网友:
转接卡都带天线,我都有好几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是金属外壳,就算装上了又能怎样?还要把天线引出来,真不如USB的。 ...

用过pcie的就知道了,稳定性不是usb能比的,我有两个都是mimipcie的,一个是凤凰,一个是minipcie转pcie

网友E:
如下图这样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过pcie的就知道了,稳定性不是usb能比的,我有两个都是mimipcie的,一个是凤凰,一个是minipcie转pcie ...

只要是正牌大厂的USB WIFI卡,工作一样很稳定的。最关键的一点是,USB卡可以轻松改变位置、朝向,获得最好的通讯效果。内置卡除了要引出天线麻烦外,电缆本身有插入损耗,比如天线要引出2米之外,您可以想象一下是2米的USB延长线影响大呢还是2米的高频电缆到天线损耗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下图这样的,很好用

转接卡要超过30吧,想一想,30块都可以买个二手路由作接力了,USB卡+接力路由,效果怎么也要强于这个miniPCIE的吧,更何况这卡装好后天线就在机箱背后,要么还得高频电缆引出来接天线,要么就得把机箱搬到信号好的地方,这样折腾完全没意义。

网友:
哈,usb网卡除非那种很高端的,像网件一类的,否则,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有usb信号,可以飞线当USB网卡用
就是供电要3.3v的,直接插肯定不行撒,供电都不一样 ...

不行,网卡走的是PCIE协议,

USB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