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熊电热水壶 故障代码E00(YSH-A08H1)

楼主(2019-07-14):
昨天晚上,楼上邻居拿下来的,说是反300……
后面上电发现是E00。买来才用了一个多星期,说打过400电话,但周末没人处理,就给拿下来了。
壶看着还可以,底座底部有生产日期:20190223。够新的。

拿来了那就拆吧,四个白色脚垫拔下来,里面的螺丝拆了,轻松分开。里面一块板,一个壶的耦合器。板子上一个微处理器,字都磨没了不知道型号;另一个电源管理,字小难看清;一个大的可控硅(或场效应管),JH812HE,D了一通,硬是查不到相应资料。根据E00报警,估计是哪个检测电路问题,看到板上有两根小线连到耦合器了,应该就是这路的问题吧,先量壶底,76k左右(实际估计是100k),应该正常;再量板上线的插座,只有几百欧,查座上并的是C3,板上有标104,走旁边一点有个R3 丝印1002标10kJ,一量只有1k多,就把这两件拆下,找废料板拆件补上,补好再量9.9k。应该可以了,就上电,---,正常,功能选择有了,按开始也有温升了。上好螺丝复原交差。

完~~~

网友(2019-11-13):
我同事的另外一个型号YSH-A08U6也是这个故障,参考此贴完美修复,谢谢!

网友:
恭喜修复谢谢分享

网友(2020-04-10):
愈合器是哪个啊,我的也是E00

网友A(2021-02-27):
各位大哥,我的热水壶不加热,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请问如何维修检测。过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哥,我的热水壶不加热,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请问如何维修检测。过保了
...

先量壶底的发热盘是不是好的,好的就测板上的传感器,可控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量壶底的发热盘是不是好的,好的就测板上的传感器,可控硅

谢谢哥,可控硅需要拆下来检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量壶底的发热盘是不是好的,好的就测板上的传感器,可控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8345&extra=

网友(2024-07-05):
板子非常新啊。

网友:
这才叫修,现在大多以换板为主。

网友(2024-12-18):
碰到个同事的苏泊尔烧水壶也报错E0。来取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