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挂载硬盘后可以看到硬盘,但无法打开,什么问题?

楼主(2019-07-14):
openwrt按网上教程挂载硬盘后可以在电脑网络邻居中看到硬盘,但无法打开,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分区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分区格式不对

试过fat32,ntfs,ext4都不行,有点像设置windows共享硬盘时,系统禁止访问的感觉,可以看到硬盘,但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fat32,ntfs,ext4都不行,有点像设置windows共享硬盘时,系统禁止访问的感觉,可以看到硬盘,但打不 ...

win10的话要打开smb1.0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的话要打开smb1.0支持

我用的是win7

网友:
个人感觉挂载还是喜欢潘多拉比较简单或者华硕的,可惜就是我刷了几个系统都没OP的稳定,经常会重启

网友C:
openwrt 编译好的,硬盘自动就出来。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wrt 编译好的,硬盘自动就出来。简单的很。

没有编译好的版本,这个是买的二手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编译好的版本,这个是买的二手货,

首先看看挂载点看看分区挂载没有(ntfs分区有可能挂载为只读,解决方法自己搜)
然后再网络共享里面-编辑模板里面屏蔽 invalid users = root ,
然后ssh进去输入命令 smbpasswd -a root  设置root的密码。尽可以用root用户看共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看看挂载点看看分区挂载没有(ntfs分区有可能挂载为只读,解决方法自己搜)
然后再网络共享里面-编辑 ...

多谢指点,挂载点里可以看到挂载的移动硬盘,也屏蔽root了,也设置root密码了
现在可以在电脑里看到两个共享,一个是我挂载的移动硬盘,还有一个root,root可以访问,可以读取写入,只是空间很小,应该是主板自带内存,移动硬盘还是只能看到,打不开,晕,对这个系统才接触,玩不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挂载点里可以看到挂载的移动硬盘,也屏蔽root了,也设置root密码了
现在可以在电脑里看到两个 ...

共享目录设置好移动硬盘目录,不要勾选运行匿名用户,掩码填07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享目录设置好移动硬盘目录,不要勾选运行匿名用户,掩码填0777

都试过了,不行,不知道哪个环节设置是拒绝访问的,晕,对这个系统不熟悉,太复杂了实际我只需要两个常用功能都设置不了,一个中继,一个简单NAS

网友(2019-09-19):
装潘多拉,开SMB共享就行了,我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