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监控电动变焦镜头,肉眼看中间有个黑色光斑!

楼主(2019-07-14):
闲鱼收了个变焦镜头,用肉眼看中间有个黑色光斑
一层一层,应该是变焦光圈,这个有问题吗?
是不是变焦有问题??从两边看都有,小镜片和大镜片都没有问题,是不是里面的变焦镜片有问题?
从目镜看(小镜片处)

从物镜看(大镜头处)

网友:
以前无聊观察过镜头,好像也是这样,最好测试一下才能确认。

网友A:
原来就是这样设计的,缩小光圈后充当nd功能,光圈开大时稍微影响进光量但不影响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就是这样设计的,缩小光圈后充当nd功能,光圈开大时稍微影响进光量但不影响成像 ...

我把镜头拆开了,是在控制光圈的玻璃上,这块玻璃就是个平光镜
擦了一下,去不掉!是原来就这么设计?还是光线给烧坏啦 ?不太懂

网友:
本来设计就是小光圈时减弱光线用的,应对极亮环境

网友(2023-09-01):
我手上的也是这样,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