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家里养了条电鳗

楼主(2019-07-14):
家里养了条电鳗,我想用亮灯数量来显示其放电的电压(列如:鱼放电电压是500V,有10个显示灯,每个灯亮表示100V,有5个灯亮),有什么方法。求指点。

网友:
把鱼缸水体通过二极管接万用表表笔红,万用表黑笔一端接地,红黑表笔之间加电容,然后拿棍子打电鳗!

网友:
在两根木棒的一端放上电极,用铜丝或者铁丝或者铝箔胶带都可以,接线出来到万用表,再用棒子打电鳗,让电鳗同时接触到两根木棒然后就可以测电压了

网友:
哇塞!可以呀!生物发电技术吗?我估计多养几条带个路由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多养几百条家庭用电不是问题 空调 冰箱全ok

网友:
先把水放少,刚好淹没电鳗,然后用万用表笔点它量电压

网友:
好像哪个地方说养这个违法的吧?

网友:
将鳗鱼去内脏洗净,捞出。

烧锅倒油烧热,下入清洗好的鳗鱼两面煎一下。

接着,搁入姜片,加适量的料酒。

加适量的水煮开。

然后,加适量的生抽。

加1勺白糖。

加适量的盐。

加适量的鸡精。

调味煮开。

最后,煮至汤汁浓稠,搁入葱花,即成。

网友:
看样子,楼子已经把供电局的进户线剪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