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模块化路由器

楼主(2019-07-14):
U可以用4709之类高性能,2个以上标准mini-pcie用于扩展WIFI网卡或其他设备,LEDE系统。这样可扩展性、可玩性都非常好

网友A:
用途问题,网络设备一般追求稳定 特殊需求:软路由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途问题,网络设备一般追求稳定 特殊需求:软路由了解下

软路由主要的问题是功耗与寿命

网友B:
没必要,不如搞个x86小主板做路由,性能固件扩展性都不错
不建议使用4709这个CPU,严重的高耗低能,指令集太落后。也不建议采用mini pcie接口扩展无线网卡,因为这样对无线网卡的型号限制太多,在Linux下能找到开源驱动的卡信号都不算好,带功放的卡体积非常大价格也不便宜,采用闭源驱动的话无线会稳定一些但开发成本太高
所谓的模块化设计,其实更多的只是为了满足人的新鲜感,而当你习惯使用它时就基本不会更换设备了,让它稳定地工作,路由器需要的是稳定,有必要换U换无线这样天天折腾么

网友:
你如果不会编译系统的话,有也没法用。而且,这种路由器是存在的。有三个pcie插口,一个SATA,一个3.0一个2.0,还带一个GPS模块。u是qca的。是一个车载路由器。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固件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不如搞个x86小主板做路由,性能固件扩展性都不错
不建议使用4709这个CPU,严重的高耗低能,指令集 ...

4709只是举例,其他如i.mx8等也可以,另外一般pcie网卡都有Linux驱动,只是开源系统不能集成。

楼主:
有这想法是因为现在WIFI协议升级太快,先是802.11n、接着是ac,马上出ax,每升级一次对用户来说都是一次投入,关键是除了WIFI部分外其他投入基本上重复。而软路由第一本身平台功耗大,第二没有硬件nat、qos,第三寿命不长,因为普通x86平台都不是以7x24工作设计的

网友:
和软路由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我们专做模块化的路由,QCA9531---板载WIFI,板载2个MINI PCI E接口, 可以外挂WIFI模块,也可以插4G模块,有成熟软件,感兴趣的Q我,619045752

网友:
另外有一块MT7621双4G双WIFI的板子,都是接模块的,软件目前还不是很成熟,有兴趣的联系我  Q:619045752

网友:
无线网卡的无线性能不行的,为啥软路由都是要硬路由做ap的原因,无线网卡的无线性能完全跟ap不是一个级别,按照你说的完全可以找个强点的路由做主路由,接几个一般但无线强稳定的路由做ap,主路由需要够强就成软路由了,软路由的扩展性是硬路由无法比拟的,而且现在软路由功耗并不比硬路由功耗就高,很多类似接12v电源1900这些一般也就10w左右,有些只有几w,现在硬路由几十w的也不少,好点的软路由,散热做好7*24运行完全没问题。当然一个7621就能满足你要求,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