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全网稀有,拆解SMD红箭航模遥控

楼主(2019-07-14):
编辑功底有限,请大家凑合看哈。这遥控有ppm接收。但是不知道是谁家的,没有任何资料,知道大神不吝赐教。还有左手油门改右手油门大家也支下招,谢谢

网友A:
我告诉你,把两个电位器 拆下, 对调安装回去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把两个电位器 拆下, 对调安装回去 即可!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把两个电位器 拆下, 对调安装回去 即可!

调个插头就行了吧?

网友C:
看看左手摇杆应该有负责升降油门的弹簧,拆下来装到右边摇杆对应位置即可。然后还要看看遥控器是否能设置左手油门改为右手油门模式,也即将美国手改为日本手。否则单改摇杆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左手摇杆应该有负责升降油门的弹簧,拆下来装到右边摇杆对应位置即可。然后还要看看遥控器是否能设置左 ...

不用改摇杆,双回中的。遥控无法设置。。。。只能从内部改线这种

网友D:
把左右推杆的线,左右调一下试试

网友E:
做工8错,两个平衡挂钩也是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8错,两个平衡挂钩也是彪

什么意思,没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左右推杆的线,左右调一下试试

那肯定不行,这样另外两个通道也换了。还是换电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个插头就行了吧?

一般的油门杆 是 不自动 回中 的 !所以 不能 单单换 插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把左右遥杆总成整个拆下来,对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