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马自达3显示屏怎样废物利用,如何接线?

楼主(2019-07-14):
废品站淘到一个马3中控显示屏,有2个USB接口,一个26P接口,一个10P接口,请教大神,怎么接12V电源,怎样开机?
跟它连接的还有一个板,我试了找出电源12V接线,接上没有反应

网友:
找到接口定义再整吧,起码+、-、acc要接上吧

网友:
接口定义马自达全系一样,不仅接正负,还需要把acc接到正极。

网友:
没接acc。。。而且这货有可能坏的 看板子自己分析下接线吧

网友:
原车屏我只接+-和acc就可以开机了,我得是杠5

网友:
要是好的就不会进废品站了,还好是个全套的,可以玩一玩.

网友:
有可能是坏的,
但也有可能是原车主升级换下来的,按照楼上坛友们的建议接上acc看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拆到16P的aux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