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改成USB可行吗?

楼主(2019-07-14):
能改成USB接口的吗?

网友:
看芯片支持不支持

网友A:
不懂你说的USB接口是啥意思,是给路由器添加USB Host端口用于连接其它设备,还是把路由器作为USB Device模式给电脑和其它设备上网,或者是加装USB接口作为电源供电。路由器的型号又没发出来,这样没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说的USB接口是啥意思,是给路由器添加USB Host端口用于连接其它设备,还是把路由器作为USB Device模 ...

果然专业啊

网友:
他的意思应该是多个usb口连接电脑上网

网友B:
应该是 TP841/842 之类的。

有些主控数码手册上写支持 USB Device , 但支持的固件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TP841/842 之类的。

有些主控数码手册上写支持 USB Device , 但支持的固件不好找。。。

固件很好办,手动编译个openwrt就可以了,关键是要硬改电路部分的bootstrap电阻,使机器上电时把USB控制器设定为Device模式,而找到这个电阻很难

网友:
tp的设备要看版本,如果是接优盘的话,根据版本搜教程,有时候要刮U.一般能搜到教程的也就有固件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