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复电钻钻破墙内的水管

楼主(2019-07-14):
想在墙上安一插应,从对面引线,用冲击钻钻孔,没想到中彩了,钻到墙里的水管,为了不影响美观,买了个分线盒,25x20规格,挖墙洞,哪砖烧焦了,只有上电镐,还引来了物管,水管破口处用pvc接头,用钢锯锯开口,胶用哥俩好,管子及接头打上胶,扳开接头套在破口处,接头外面包一层胶皮,为了耐压,上了三个抱箍,惯例上图。

网友:
哥俩好固化后是脆的,建议使用固话后韧性的胶。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胶才是没毒的,不好推荐...

另外,这个被打穿的管是PPR,好像有一种直接补PPR穿孔的东西,建议淘宝看看

网友A:
没用,PPR是三丙聚丙烯的简称,又叫无规共聚聚丙烯管,只能采用热熔接的方式,胶水粘不住,一上压,马上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PPR是三丙聚丙烯的简称,又叫无规共聚聚丙烯管,只能采用热熔接的方式,胶水粘不住,一上压,马上漏水 ...

用抱箍了,但愿没事,待胶干了通水看一下,漏水就麻烦了

网友B:
切一块PPR管用热风枪吹熔贴上,水管也要吹,再用抱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一块PPR管用热风枪吹熔贴上,水管也要吹,再用抱箍。

是个好办法

网友:
直接用胶皮加包谷就行,不用胶粘,我试过修暖气片,效果很好。

网友:
墙都敲了,还这么修补

网友C:
这东西一用十几年,求安心,买个最便宜的热熔器,不过30多块,重新熔接好了。在附近的五金店买ppr接口,一般会借给你热熔器。

楼主:
今天试水,不行就用你的方法,反正洞没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一用十几年,求安心,买个最便宜的热熔器,不过30多块,重新熔接好了。在附近的五金店买ppr接口,一 ...

操作面太小,热熔工具我有

网友:
你打的可真准  弄个ppr胶棒烫化了往里一怼就行了 你这样不行的

网友D:
继续开大面积,热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开大面积,热熔。

开大面积墙面不会处理,统一回复,谢谢大家关心,试水后不漏水,还有待时间检验

网友:
使用水管快修夹板。

网友:
这个空间重新热熔吧,

网友E:
用这个东东修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东东修理吧

12的穿墙冲击钻头打的孔,孔有点大

网友:
抖音上看过,用一个铝片,加在热熔机上,把铝片弯出来一个弧度
然后再剪一片PPR管,当补丁
热熔机加热,铝片导热贴在漏洞处,补丁在热熔机的另一个位置加热
然后,把补丁盖住,抱箍抱紧
我觉得比哥俩好要结实

网友(2019-08-17):
短时间,应该问题不大,日久老化后,情况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