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利用m328晶体管测试仪,成功解锁,恢复m328熔丝位

楼主(2019-07-14):
哈哈,心情那个激动~~~~~~看图~~~~
有好几片芯片,熔丝位设置错了,进入编程器失败,下载不了固件。眼看要报废了。

利用这个新做的晶体管测试仪,产生1M方波信号,接到待解锁的m328芯片晶振脚上。

成功读取到熔丝位,并恢复成功了。

楼主:
这个方法只适合时钟熔丝位设置错误的。

如果是spien熔丝位设置错误,还是要用高压编程器才能解锁,恢复熔丝位。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去年弄网线测试仪时就这么玩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6454

楼主:
救活了下面4个。上面那些救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只适合时钟熔丝位设置错误的。

如果是spien熔丝位设置错误,还是要用高压编程器才能解锁,恢复熔 ...

这个时候你需要如下高压编程器解锁

网友:
我用逻辑仪生成的方波解过
也可以 while(1)P31=!P31;

网友:
其实50hz也能用,比如手指头。

网友:
志峰的下载线,本来就有时钟发生功能,用于救活熔丝写错的芯片;

楼主:
我的是自己做的usbasp下载器,没有你说的时钟发生功能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709

网友:
厉害,这都被你 搞定了!!!

网友:
刚入手这种要设熔丝位的单位,也搞乱了一个328,反复学,不知怎的,重金买志锋那个确实救回来了

网友(2019-10-02):
看来购买志峰的下载线,还是不错!

网友(2020-03-08):
能发个高压编程器解锁的连接图吗?谢谢!

网友(2020-08-18):
我的没成功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悲伤,既然那么容易恢复,形同虚设,那么你又何必去设置这个所谓的熔丝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悲伤,既然那么容易恢复,形同虚设,那么你又何必去设置这个所谓的熔丝位? ...

熔丝位的正确用法并不是锁程序 而是做出厂设置的

网友(2021-10-10):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只适合时钟熔丝位设置错误的。

如果是spien熔丝位设置错误,还是要用高压编程器才能解锁,恢复熔 ...

说得对,看情况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