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可以下载程序,为什么跑不起来

楼主(2019-07-14):
咸鱼收了一块正点原子的开发板空板
收到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所有的GPIO口没有短路,也没断路。
买的时候我就想其他功能不管用也能当个最小系统用
把最小系统相关的电路焊好试机
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仿真下载。
正高兴这类
然后把led焊上。
用cubemx配置一下点个灯
下载程序后灯没亮,复位一下没用。在mdk里面设置一下(下载进去不用手动复位程序就直接跑起来)在下载还没亮;
把程序下载到普中的板子里面(这个是买的新的),led灯亮了。。。。。看来不是程序问题,就是硬件问题了
拿方大境看了芯片没有连锡短路。
程序里面换了个GPIO口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没有短路,断路
下载程序,马的。灯还没亮。
没办法了发帖求助
可以下载程序那么芯片应该就没事把,最小系统电路也没大问题。为什么连个灯就点不亮呢

网友A:
看看寄存器对不对 我觉得是led没接好 必须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还分正负极

网友B:
为什么不测IO的高低电平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测IO的高低电平是否正常?

测了一直都是0.7左右。没有跳变,我写进去的程序是一闪一灭的程序。实际测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寄存器对不对 我觉得是led没接好 必须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还分正负极 ...

在普中的那个开发版可以跑的起来。LED的两个脚我都不知道调换多少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普中的那个开发版可以跑的起来。LED的两个脚我都不知道调换多少回了

切换内置外置时钟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工程中设置的大中小储存类型不对

网友C:
看一下boot0的设置。
如果boot0一直为高,只能下载,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boot0的设置。
如果boot0一直为高,只能下载,不能运行。

有没有这种情况,可以下载程序实际就是不能运行程序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这种情况,可以下载程序实际就是不能运行程序芯片坏了

一般不会。

io可能会坏,芯片很少完全坏。

网友D:
单片机是没有问题的,c语言也是没有问题的…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你才是最大的那个bug…大佬对我说的一句话…

网友E:
外部晶振有没有焊好啊。示波器看下,晶振有没有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

io可能会坏,芯片很少完全坏。

换了好几个gpio口都不行。我换了个芯片好了。贪便宜可能买到假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是没有问题的,c语言也是没有问题的…程序也是没有问题的…你才是最大的那个bug…大佬对我说的一句话 ...

经典0000000000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部晶振有没有焊好啊。示波器看下,晶振有没有起振。

用内部晶振还不行,换了个芯片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延时时间的问题

网友(2019-10-24):
我认为还是程序的问题,即使换个芯片就好了,在初始化过程中还是存在bug

网友F:
是在板下载的吗?
把所有管脚拉焊一次,测测各个VDD电压正常不?复位脚电压正常不?晶体起振不?Boot0/Boot1设置正确不?
一般来说,即便2手芯片,商家到手也会测一次所有IO的输出、输入,内部的硬件就不一定了。
是旧的,但不会是坏的。我就买过很多翻新的IC,没有大问题,基本出现的问题都是集中在管脚焊接问题上。
2手的没清理好,很容易受潮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在板下载的吗?
把所有管脚拉焊一次,测测各个VDD电压正常不?复位脚电压正常不?晶体起振不?Boot0/Boot ...

是晶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