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迪兰RX580显卡玩游戏花屏

楼主(2019-07-14):
最近吃鸡时候发现,去年买的RX580显卡会偶尔花屏,下午就花了好几次了,但是开机正常,上网办公啥的都没问题,就是吃鸡或者开其他大型游戏运行一会儿就会花屏,问了马云几家修显卡的都说修不了,有暗病,这估计真的就没救了,好可惜

网友A:
显卡不是保修三年。

网友:
同样的迪兰战神,我是闪屏,换了驱动就好。你这个会不会是温度过高啊

网友:
a卡花屏是正常现象

网友B:
这个是买的新卡?新卡可以找售后保修的。如果是买的二手卡就直接丢了吧。修不如换。

网友:
好大的散热器

网友C:
成色很好啊,接口这么全也不像矿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不是保修三年。

买的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买的新卡?新卡可以找售后保修的。如果是买的二手卡就直接丢了吧。修不如换。 ...

二手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色很好啊,接口这么全也不像矿卡

当时买时候说网吧拆机的

网友:
热死了,我的7850也是!!

网友:
挖矿挖的过头了,电子城找维修去看看吧,搞不好是虚焊。

网友:
挖矿有内伤了 拿电脑城找人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哈哈,这有可能是矿卡,敢买2手服了你!

网友:
如果自己有芯片级维修能力的话,可以尝试。没有芯片级维修能力,谨慎入手旧的。我当时好像2013年装的主机,库存显卡单风扇凑合,只是两三年后风扇彻底不动了,干脆切掉原来故障风扇,粘上一个去外框偏小的旧CPU风扇凑合。

网友D:
这种情况基本是核心挂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好像用热风枪把显存全部吹一遍可以修好。

网友:
如果是买的矿渣就可以解释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基本是核心挂了,买个新的吧

但是只要不打大型游戏,正常 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属于显存超挂了的。核心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