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淘宝金弓达24.7的64G内存卡是翻新TF卡

楼主(2019-07-14):
前几天看到了一条信息,64G内存卡只要24.7
本来就想着这卡肯定是来路不明的卡,也就不抱什么期望买了,符合描述的读取80~100MB/S就值了,最起码是A1的卡,翻新也不是老东西
到手后发现

写入非常不稳定,读取只有45M,这好像只是U1 C10的标准吧,最起码是13年左右的东西了
然后屁股有块黑膏药(图片仅供参考,实际PCB是黑色,膏药位置是SN码)

这个内存卡正面的漆非常粗糙,感觉刮刮乐会有惊喜
讲真其实这个店家诚实点,说这个卡读写只有4~50,10~20也没什么吧,大家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
非得充大头说这卡100读速,就和那些为了多赚几十把日立盘贴标西数卖的JS一样,何苦呢?
店家声称终身质保,但是他们连运费险都不敢买,感觉这类山寨东西都是不敢买运费险的,用好评返现骗一个就是一个
顺带一提,刚签收没多久,卖家就发来了好评返现五元的短信
你跟他们提速度的问题,他们瞬间变成复读机让你退货承担运费

楼主:
但总的来说还是比那些扩容卡好一点,这个最起码不是扩容,但能用多久就真的看RP了

网友A:
用win10重新分区格式化看看。。。usb3.0读卡器试试。。。有可能是扇区太小了或者是4k没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10重新分区格式化看看。。。usb3.0读卡器试试。。。有可能是扇区太小了或者是4k没对齐 ...

格了EXFAT,USB2.0读卡器不可能超30的读取,默认EXFAT扇区128kb太小也不可能
另外评价基本都是说这个内存卡读取40多,我觉得应该这卡就这素质吧

网友:
写入速度可观,楼主偷笑吧!

网友:
这个牌子本身就总有优惠价,这样的东西真心不敢用,老老实实买朗科。

网友:
正在考虑买张卡,这下不敢买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南京到北京,买家没有卖家精

网友:
这么白菜了,还在用N年前买的32G闪迪

网友:
翻新的也比扩容的好。

网友:
十年前一百多的三星内存卡用到现在,几十手机了

网友B:
我有1个32g,稳定下来是10m多点..用了几个月没坏。。便宜货不要奢求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1个32g,稳定下来是10m多点..用了几个月没坏。。便宜货不要奢求太多

应该是接近芯片寿命的卡了,我有一张闪迪写入只有10M,读取刚好过30M,因为读写久了(低格了10次)所以速度会慢慢变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接近芯片寿命的卡了,我有一张闪迪写入只有10M,读取刚好过30M,因为读写久了(低格了10次)所以速 ...

要么重新开卡过,要么寿命快到了,反正不是啥好货,便宜的话就当临时应急了

网友C:
不知道容量怎么样,我刚刚也买了,对速度没啥要求,1080不卡就行了

网友D:
可能批次不同?我买的金弓达64G读取88,写入36感觉还可以,还花99买了个金弓达200G,读取87写入26,目前在switch里用着好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总的来说还是比那些扩容卡好一点,这个最起码不是扩容,但能用多久就真的看RP了 ...

好个屁 我买了4张挂了3张 已经全部退了 使用没几天就锁了 手机与PC都无法格式化 删除后重新拔插原来的文件又回来了 速度到时挺快 50多m/写入 寿命垃圾 最严重的半小时就锁了(写入20g电影中途锁死 重新插入显示损坏或空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批次不同?我买的金弓达64G读取88,写入36感觉还可以,还花99买了个金弓达200G,读取87写入26,目前在s ...

88 36的读写如果是和我一样的屁股
可能是A1 U1的闪迪Ultra,或者是三星的evo,三星的卡屁股没有贴膏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个屁 我买了4张挂了3张 已经全部退了 使用没几天就锁了 手机与PC都无法格式化 删除后重新拔插原来的文 ...

我跑了一遍H2TEST没问题就用了,插着USB3.0的读卡器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容量怎么样,我刚刚也买了,对速度没啥要求,1080不卡就行了

1080不卡C10年代的卡都足够了,10写入40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