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H-K305D 30V5A可调电源电压表电压乱跳故障维修

楼主(2019-07-15):
这个可调电源是从废品站收来的 故障是电压表刚开始工作正常 电压升30V就开始慢慢掉电压 调到0V又开始慢慢升电压 还有就是电压不稳定 乱跳 注:电源输出电压是稳定的 仅是电压表问题
一开始怀疑是电容的问题 于是把电路板上的电容全都拆下来 可故障依旧 折腾来折腾去 又把电压和电流的两个芯片互换过 发现电压稳了 电流在一直升高 然后在万能某宝上买了个同款型号的芯片

就是这个表

左边的是原电流那边换过来的 中间的是买来换的 右边的是有问题的

拆下有问题的这个芯片

焊上

当然 没有那么顺利 第一次上电测试 电流表亮了一下就灭了 我以为是芯片烧了
折腾了好一会 电流表一直显示99.9 准备放弃 却发现芯片和电路板之间是有缝隙的(虚焊了)马上用电烙铁加点锡补救一下
再上电 诶!亮了!
测试结果

虽然电压表还是会有些偏差(早知道就买两个芯片来一起换了)但无所谓啦~

网友:
又在废品站收到宝物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A:
差评,箱子里的不上图
像是开关电源的

网友:
废品站里居然有这么好的东东

网友:
7137是7135的改进型吗

网友:
这种可调电源还是喜欢线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评,箱子里的不上图
像是开关电源的

嘿嘿 一看就知道没看过我之前发过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2021 老站的 不嫌弃可以去瞅瞅

网友(2023-03-01):
学习了!我也是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