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做两条供电用的双头夹

楼主(2019-07-15):
正好拆一个电脑电源,多出很多线,估计这个应该是铜的,
要是铝的也太不厚道了吧,虽然线很硬

看看线组,大概20毫欧,感觉还行

我的双头夹的导线都是铁的,电阻很大,
当测试线还行,供电就差点了,做个供电用的双头夹吧
可惜夹子是铁的,有铜夹子,那个准备用硅胶线,这线太硬

怎么固定导线呢,我是这么做的,不知合不合理,请行家指点
就是把线折一下,穿过夹子上的孔,然后固定住线的外皮
感觉不太结实,只能靠后期焊接来维持牢固程度了

焊接,只是焊了这面,里面空间似乎没法操作

测红线电阻,30毫欧以下

黑线电阻飘了,不稳定,估计虚焊

重新补焊,基本上可以了,不过感觉这个耐久度可能堪忧啊!
黑线短一些,所以线组小些

网友A:
楼主显摆测试仪来的
看着也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摆测试仪来的
看着也喜欢

看破不说破

网友B:
得瑟完示波器继续得瑟电桥,很好,很快买电桥的本也能赚回来了哈哈,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瑟完示波器继续得瑟电桥,很好,很快买电桥的本也能赚回来了哈哈,继续努力 ...

哈哈,这都是工具啊,怎么能说是嘚瑟呢

网友C:
你这个没焊牢,试一下氯化锌溶液,不是一般的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都是工具啊,怎么能说是嘚瑟呢

就是嘚瑟啊,杀鸡用牛刀,大炮打蚊子,电桥测导线

网友:
鳄鱼夹线十条包邮几块钱我也买了,铁夹子铁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得瑟完示波器继续得瑟电桥,很好,很快买电桥的本也能赚回来了哈哈,继续努力 ...

瞎说什么大实话

网友D:
这小细线,粗点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焊牢,试一下氯化锌溶液,不是一般的好用。

哈哈,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小细线,粗点不行吗~

电脑电源线就这么粗,再说我都是小电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瞎说什么大实话

哈哈,勤劳致富,添置家当,不行吗,你们这群为富不仁的家伙,我就等第二次打土豪,分你们的东西了

网友:
酸性焊济焊铁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勤劳致富,添置家当,不行吗,你们这群为富不仁的家伙,我就等第二次打土豪,分你们的东西了:tongu ...

俺还没电桥呢兄弟们一块分楼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勤劳致富,添置家当,不行吗,你们这群为富不仁的家伙,我就等第二次打土豪,分你们的东西了:tongu ...

那么多线,并联几根不行吗,鳄鱼夹你焊在前端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线,并联几根不行吗,鳄鱼夹你焊在前端不行吗

前段没见焊点啊,就应该焊这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没见焊点啊,就应该焊这里吧

没错,按一般接线是你的焊法,但是你把一根或俩根粗铜丝引到前端就是了

网友(2020-05-02):
实力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