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2246en有个颗粒裂了,主控烫手电脑不认

楼主(2019-07-15):
如图所示的2246en板子,建兴zeta的,本来是128g的,就是四颗32g的海力士,还有一个板子挂了,其中一个颗粒有一点点裂开,如下图所示。测试发现颗粒可以认id,我就把颗粒搬到这个板子上。
好死不死的还把这个颗粒放在第一个焊盘上!!!

搬完开成256g,当时urwtest测试通过,因为没有用上,所以放那三个月,昨晚想起来就拿出来测试一下完整性,发现全是读取错误,然后摸一下主控烫死人

短接开卡工具不认,主控烫手

不短接再连电脑发现能人盘,但是没有容量,cdi也不认,因为太晚就没动颗粒,今天就回学校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颗粒裂了导致的,更不知道主控有没有烧挂掉

网友A:
Sk容易坏不是吹的,它封装的皮比云吞皮还薄,一碰就裂,底面的PCB层也很松散,一撕就一层层撕开。Sk的颗粒还是别碰为妙。东芝和镁光的厚实多了。

网友:
什么型号,H27QDG8D2B8R吗,

楼主:
好好的原来是主板短路了,放着放着居然就能放短路,建兴的pcb质量真是牛逼

网友B(2020-03-17):
我有个固态U盘,插上只有设备管理器能看见,磁盘管理根本找不到,“此电脑”也找不到,盘很烫 不知道什么原因
方案为2246EN+3D(L06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固态U盘,插上只有设备管理器能看见,磁盘管理根本找不到,“此电脑”也找不到,盘很烫 不知道什么原 ...

同样,我的是跑圈随机掉盘再也不认,短接ROM才能认盘重开,开完了还掉.........结果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掉盘然后颗粒爆烫侧面冒烟就烧开了.........最后损失了俩L06B,板子没事,但是再也不敢往上贴颗粒了.......

网友:
颗粒裂了容易导致短路

网友(2021-07-18):
引用 网友A:
Sk容易坏不是吹的,它封装的皮比云吞皮还薄,一碰就裂,底面的PCB层也很松散,一撕就一层层撕开。Sk的颗粒 ...

比那两个好吹些,升温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我的是跑圈随机掉盘再也不认,短接ROM才能认盘重开,开完了还掉.........结果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

好像是闪存的锡球融化短路了,我的还好,一看没反应,马上拔下来,重新植锡,顺利开卡,都没烧,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