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美帝KLD出产的3kW电动车控制器,型号1230,少见的大家伙

楼主(2019-07-15):
坛子里也拆过不少常见的电动车控制器,其功率、体积一般都不大
这次见到个大家伙了:KLD的3kW电动车控制器,型号1230,美帝出产
原理、结构比较新奇,拆开供大家参考

网上资料很少,偶只找到这个

偶估计是这家给KLD定制的

现在看实物
背面是一整块铝
长宽和14寸笔记本差不多,重量至少2kg

拆开盖子,内侧很多加强筋

塑料材质,非常厚实
表面像是漆

还带个指示灯导光柱

盖子和底板有密封结构

密封圈在铝底板上

内部全貌

板子为双面贴片

侧面,一大块铝很扎眼

支撑结构

看各部细节
控制端的防水接插件

电源和输出端子均采用大型紧固件
O型圈与外壳配合实现防水

端子和PCB之间有脂状物,作用不详!

电源正负端均带电流传感器

看铁芯和传感器引脚,应该是霍尔的

和壳子导光柱对应的指示灯

拆前看侧面细节
看凸出,外壳是铸铝加工的

贴近凸起的是MOS管,被弹簧片压住

中部是一大串电容

还有元件伸向铝柱里面,估计是测温探头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继续看!
费力拆下板子

侧面看

这个TI的DSP最打眼

板上都是密密麻麻的IC和元件

板上的黑塑料盖

盖住的是电源及驱动端子的紧固螺丝

也涂了前面那种脂

前面看到伸到铝壳里的元件拔出来了,是裹了硅脂的NTC热敏电阻

IR的MOS管,75V、210A的

把端子也拆掉

用的铁螺丝,强度高

板是剩下的连接盘上有很多脂,难道不会导致接触不良?

剩下的电流传感器

再看底板

弹簧片和全部MOS管应该是先装好,再插上板子焊接MOS管的

NTC电阻的洞

MOS管位置是贴的绝缘导热贴

正面涂有硅脂

好了,基本就是这样,MOS管安装方式和电流传感器的应用还是有借鉴之处

大功率的玩意散热啥的确实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A:
前排围观....又是好东西

网友:
楼主下面没了

网友:
安自行车上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玩意是电动叉车之类用的~

网友:
不是不支持国货,问题是一看就不严谨,咋支持!
这货不赖!

网友B:
我想看100kw的控制器咋办

网友:
这货做工用料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100kw的控制器咋办

百度搜特斯拉拆解,控制器好像是和电机一体

网友:
做工真不错,用料不惜工本~

网友:
看这做工有点粗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又是好东西

没细分析,看样子比较扎实,外观啥的不如鬼子的精细

网友:
白色柱子应该是温度传感器,插到铝外壳孔里的。透明的应该是防氧化油

网友:
好玩意,能利用起来吗

网友:
拆件可惜了

网友:
美帝资产的用料就是厚实

楼主:
不好意思,事多,现在终于更新完了,欢迎再次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