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立马无刷智能正弦波控制器

楼主(2019-07-15):
立马无刷智能正弦波控制器

网友A:
能否理解为:不标正弦波的,大部分是方波?
什么管很重要。3元2板子,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理解为:不标正弦波的,大部分是方波?
什么管很重要。3元2板子,备件。 ...

应该是,好像早期的有感无刷控制器无需单片机,缺点外围元器件过多无法调速等,单片机和JY01等专用芯片普及后,无刷有感和无刷无感控制器才普及。方波控制器程序应该简单,故障点少些,缺点调速线性差点,电机的电磁声大。正弦波控制器,电机电磁声很小,缺点价格贵故障点多些。

网友:
正选拨控制器好在什么地方了?
大侠告诉下

网友:
无锡创联的控制器质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