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定频空调压缩机

楼主(2019-07-15):
格力定频空调压缩机

网友:
店子里的展示机?

网友:
内机变频,外机定频,你没搞错?

网友:
他这个是商场的样机吧。。。

网友A:
前面不是有个贴子,1.5匹冷凝器是12对管,小米的10对.

到这怎么2匹的也成了10对 ?

网友:
变频的啊  哪里是定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不是有个贴子,1.5匹冷凝器是12对管,小米的10对.

到这怎么2匹的也成了10对 ?  ...

节省成本,反正能运行、能达到使用标准就行

网友B:
看压缩机是定频的,但怎么内机是变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压缩机是定频的,但怎么内机是变频的?

我觉得内机应该跟变频风扇有一拼,换成了nidec等直流无刷电机模组,顺便多了个32档风速。外机定频只看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估计是抢购促销专卖款式,标准的应该是内外机都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内机应该跟变频风扇有一拼,换成了nidec等直流无刷电机模组,顺便多了个32档风速。外机定频只看外 ...

不是……LZ上的那张内机图的参数标注是变频的参数,但外机一个是有个大电容但没有大块电路板,一个是压缩机上没标额定转速之类的,应该就是定频的外机

网友(2020-09-05):
看进气管,比不上其他牌子的空调,  格力现在也偷工减料了, 同样的空调比其他牌子贵那么多,  真不是个玩意儿,

网友:
还不如志高来的实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