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外加散热器

楼主(2019-07-15):
厨房间放冰箱的空间是固定的,换了一个比原来稍宽一点的冰箱后,左右两侧的散热空间变小,不利于散热了,夏天情况很严重。但冰箱背面还有些空间,因此想能不能再增加一个外部散热器,把它串联在系统里。
问了一下修冰箱的,答,只有散热系统坏掉时才这么干,正常的冰箱加了反而会影响制冷的。
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加个温控散热风扇

网友B:
不用管,夏天冰箱两边热正常的。。

一半是坏了,内部的散热不用了,就挂个这东西。。

两边不要堆杂物就好了,冰箱功率就100多W,加主动散热没什么大必要的。。

网友C:
第一次看到折腾冰箱的。

(洗衣机折腾的还挺多。冰箱就不要折腾了。扔掉,买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温控散热风扇

加过,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夏天冰箱两边热正常的。。

一半是坏了,内部的散热不用了,就挂个这东西。。

一侧是墙,一侧是灶台,无退让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折腾冰箱的。

还是新冰箱呢

网友D:
我家的两边都烫手不能摸,还用了10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两边都烫手不能摸,还用了10年多了。。。。

空间就那么大的话  搞好密封 可以一侧装一排风扇或几个风扇  另一侧出风 形成空气对流 有利于散热

网友:
楼主无需担心,只要两边发热的地方有5——10公分以上的空间就没有问题的了,冰箱发热时会形成烟道效应,热空气向上加速流动,不会影响散热的。

网友:
10楼正解,不必过于担心,只要冰箱制冷正常就行

网友E:
加高压管得调毛细管,要是有这个动手能力就搞风冷水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高压管得调毛细管,要是有这个动手能力就搞风冷水冷啦

搞大了,搞大了,水冷好,出来的热水还能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