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三年多的饮水机抽水器坏了拆解查找原因报废

楼主(2019-07-15):
大概是16年在论坛优惠购买的,非充电版本。
自己家用了一年多闲置了,正好拿到办公室用。
便宜货,倒也一直没出问题。
结果今天早上同事告诉我坏了。。。
拆开看看吧。

看USB部分有锈迹

果然锈惨了,里外都锈了

二话不说,上螺丝刀拧开

底部三颗螺丝

看到板子也锈了,里面很简单的,一个USB接口小板供电,一个自锁开关,一个微型水泵

板子正面更惨,本来以为是小问题,但想想不对劲,怎么会有水呢?

顺便把上面也卸掉,卡扣连接的

取下水泵发现不对劲,泵体上都是水,螺丝也锈了

电机是碳刷的,磨损倒还好

剪掉坏的usb线,准备拆焊吧

得到一堆废物

USB引脚断裂导致不供电

水泵漏水,螺丝锈蚀

偏心轮带动五个皮碗排气抽水

应该是皮碗磨损破裂漏水,导致泵体漏水,进而导致USB小板腐蚀

没得修了,换泵不合适,拆解报废吧,得到一只小电机哈哈

用了这么多年也回本了

网友A:
这下终于可以换个充电版本的了

网友B:
可以改个风扇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终于可以换个充电版本的了

果断换了个充电的而且是定量出水版本哈哈,刚下单,坐等收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个风扇用了。

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小电机看着铜线还不错,可惜是D轴的,风扇叶不好安装呀

网友C:
我还一直想拆个这个玩意来解答疑惑呢。

谢谢分享。

(优惠购刚入手一台。顶部轻触按钮起动的。最低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一直想拆个这个玩意来解答疑惑呢。

谢谢分享。

谢谢捧场,这个是早些年买的,那时候还没有顶部轻触呢。今天下单的是轻触的啦,30块钱,带充电,还有定量出水,不知道现在优惠购多少钱了

网友D:
这不是555泵吗?  不过这个皮碗是食用硅胶的,我找到过黑橡胶的气泵碗,  好像叫徐州鹏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这个是早些年买的,那时候还没有顶部轻触呢。今天下单的是轻触的啦,30块钱,带充电,还有定量 ...

我撸的最低配14块包孕的那种。

简单的出水功能。这玩意,越复杂,越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555泵吗?  不过这个皮碗是食用硅胶的,我找到过黑橡胶的气泵碗,  好像叫徐州鹏宇 ...

量了一下电机直径28mm高度38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撸的最低配14块包孕的那种。

简单的出水功能。这玩意,越复杂,越麻烦。 ...

我很赞同,简单的实在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一下电机直径28mm高度38mm

怎么小,那就是3xx系小电机。竟然用五头泵,还是液体。

一般三系空气泵都只有三头,就是三个模杯的小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这个是早些年买的,那时候还没有顶部轻触呢。今天下单的是轻触的啦,30块钱,带充电,还有定量 ...

这么贵啊,我剁手了三个都是便宜货,都是活动价5~7元的,因为买来也是放着吃灰,有两个已经拆下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啊,我剁手了三个都是便宜货,都是活动价5~7元的,因为买来也是放着吃灰,有两个已经拆下了电池 ...

太厉害了,你们怎么搞到这么便宜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厉害了,你们怎么搞到这么便宜的啊

还不是因为没太多的钱来买,所以尽捡些便宜货,后面两次换了型号款式的活动价都是7块多就又买了,再后来超过十块就没有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是因为没太多的钱来买,所以尽捡些便宜货,后面两次换了型号款式的活动价都是7块多就又买了,再 ...

牛,返利15.25,合计4.55元,苍天啊

网友E:
其实是放坏的,如果一直用着,可能还没事~

网友F: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东西应该是,常换常新鲜,就像家里的窗帘,两三年不换一换吗?再美的景色,看久了也会一一厌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是放坏的,如果一直用着,可能还没事~

有些东西确实是容易放坏。
。。。。。。。。。。。。
这个却每天抽四壶水用来烧开水,所以我觉得是磨损导致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东西应该是,常换常新鲜,就像家里的窗帘,两三年不换一换吗?再美的景色,看久了 ...

换新的也好,多了定量出水,更省事了,一点点小钱,体验提高很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