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便宜淘来2个惠普 460w电源 求改可调12v-15v方法

楼主(2019-07-15):
惠普460w电源。求大神教改12-15可调

wechat_upload15631580475d2be61f4ab45
wechat_upload15631580485d2be62084d42
wechat_upload15631580495d2be6219d5ea

楼主:
短接1-4 启动连接有12v输出
wechat_upload15631581045d2be658ee6fa
wechat_upload15631581055d2be659f27e6

楼主:
转动这个可以轻微调动电压 11.9-12.9。不超13v 其他几个转动不知道是啥意思
wechat_upload15631584175d2be791b6261

网友A:
我这边只有光宝的改法,没有台达的,光宝的锡连一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电源我也有
求可调方法

网友:
电流还是比较猛的。

网友:
这个有过压保护,不知道能不能调15v,三楼画圈里可调电阻对过去的那个10K电阻改为11K的可以调到13点几V,再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只有光宝的改法,没有台达的,光宝的锡连一个电阻就行了

光宝460w的吗?12-15v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只有光宝的改法,没有台达的,光宝的锡连一个电阻就行了

这是那种光宝的 有标签图片吗

网友:
我也有这种750w的电源求指教

网友:
恐怕不好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那种光宝的 有标签图片吗

这种的,跟楼主的一样,只是制造商不一样,楼主的是台达的,我的是光宝的
我改来用来带电台的,带车机也行

网友:
这种电源做工真是极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跟楼主的一样,只是制造商不一样,楼主的是台达的,我的是光宝的
我改来用来带电台的,带车机也 ...

感谢分享 下次试试这种

网友(2019-09-01):
引用 楼主:
转动这个可以轻微调动电压 11.9-12.9。不超13v 其他几个转动不知道是啥意思

调这个可调电阻电压调高了,带载后电压会降到12.3吗?

网友:
HSTNS-PDxx的是台达的
HSTNS-PLxx的是光宝的

这个电源有铂金效率的,转换效率94%,输入品字座是蓝色的,会贵几十元

服务器电源都有过压保护,输出调到快14V时就会保护,个人觉得除非是给电瓶充电,否则不差那点电压,调不调无所谓

网友:
电源搞好了吗?联系我。

网友:
你好。电源搞好了吗?

网友(2019-10-22):
这个电源能两个串联吗?

网友:
这种电源保护电路比较多,不好改,还是找个成熟的494方案的电源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