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地摊上5元挑了些杂物

楼主(2019-07-15):
估计是电子元件店倒闭或清库存,卖废品,摊主再拿来卖,生意好得很,大赚一笔。元件,插件,功放板,喇叭…,忘拍全照了。我挑杂物了,20多分钟。小包。
10元。
这杂小件不用10元吧!?
8元。
我说:5元,小零件。
6元最低了
我回头刚走2步
回来,给你。
其实也是备用,说没用也行。
1)怀疑有2个3055假,外观重量都比旁边的差。2)3DD15让想起90年代初期功放机。也想起20多年前拆的元件,应该是3DD15,B极脱焊,芯片好,没扔。
3)这喇叭只有一个,求确认真假。

网友A:
楼主这一下就攒发啦!光个高音就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一下就攒发啦!光个高音就值啦!

应该是光那个红电容就值了

其他的血赚,,,3055那两个是山上的?

网友:
那三只电容器不错,一只wIma好东西。

楼主:
电容,喇叭都不知真假,一个也没啥作用,一对还差不多。下次再去找找。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大电解要测一下,放时间长了参数下降

网友B:
喇叭一眼假 首先看外观是家用的 bose家用都是一根接线柱绕线的 接线柱不会有孔焊接 其次 家用的打钢印 不会贴标签 车用的话不会这种安装方式 而且看那胶水什么的 那个振膜 一眼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一眼假 首先看外观是家用的 bose家用都是一根接线柱绕线的 接线柱不会有孔焊接 其次 家用的打钢印 不会 ...

好吧,当国产高音。谢

网友(2019-10-13):
红电容,手头也有几个。估计最终命运只能做遥控扇的阻容降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