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电饭煲(SUPOR CFXB50FC521-86)

楼主(2019-07-15):
同事的电饭煲煮饭时突然不通电了,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修,我说拿过来吧。
拿过来发现电饭煲底下一截已经被拆下来了,这也好,本人最讨厌拆螺丝了。经检查,电源输入正常,控制板上有220v进来,此板用的非隔离开关电源,发现没有12v和5v输出且无明显短路现象,判定电源芯片挂了。用的是RD5810A电源芯片,立即上淘宝下单,结果发现没有卖的。
在无零件的情况下,只能出大招了,拆了一个小型12v的插座式开关电源,捶开外壳,掏出里面的肉肉,将块12v电源板输入输出端与电饭煲的相应电路用线焊接起来,然后用AB胶粘在电饭煲电路板空闲处,通电。
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哈哈,有些元件不值钱,运费贵还不好找。这个换独立电源是靠谱的

网友:
构思巧妙,妙手回春。

网友:
这个很好的办法。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大而且有空间还好这样处理~

网友:
我前两天拆一个九阳的电饭煲也是电源IC坏,型号:THX203H,用VIPER 22A还改不了,这种电源芯片几百种型号,给维修增加了不少麻烦。

网友(2020-07-03):
构思巧妙,妙手回春

网友:
我家里的油烟机按键不灵了 老婆叫的厉害 某宝上又找不到同款控制面板 得 昨天拆了换个微动开关焊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