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上图!来围观,这俩1971年老货有认识的吗

楼主(2019-07-15):
只知道是万用表。哈哈。小的看着是坏了。大的可能没坏准备清理下。有知道大的的参数,用什么电池。

拆了,表盘上1971年的!大伙看看还能用不

网友:
这是西周的货,你必须上缴国家!

网友A:
是不是刚从地下挖出来的

网友B:
先放水里用刷子刷干净,注意表头不要拆开,放 太阳下晒干,分解表头与主机,小心的用酒精棉花清理表盘。最后喷点除锈润滑剂在表的线圈轴上就好了

网友C:
文革时期的老东西吧?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放水里用刷子刷干净,注意表头不要拆开,放 太阳下晒干,分解表头与主机,小心的用酒精棉花清理表盘。最 ...

用什么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刚从地下挖出来的

不是,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革时期的老东西吧?没用过。

确实是老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革时期的老东西吧?没用过。

没用过,搞不明白,先上节五号的试试。

网友D:
上面大电池好像是15V的,小电池好像是6V,具体不太清楚,我也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大电池好像是15V的,小电池好像是6V,具体不太清楚,我也是猜的

还有15v电池。。。。

网友E:
大的应该是15V或者22V电池

网友F:
大小电池搭配,挺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小电池搭配,挺少见

有点老古董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的应该是15V或者22V电池

体积不大电压这么高。什么型号电池能说下吗

网友G:
古董,不要试着修复,建议清理之后装裱起来,永久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古董,不要试着修复,建议清理之后装裱起来,永久收藏

收藏的话,主要成色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刚从地下挖出来的

对的,估计是唐朝年代了,可以当古董

网友:
上面15v下面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