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F60-21B1储水电热水器拆修

楼主(2019-07-15):
朋友家的,说不能加热,显示屏乱跳。
现场试机,显示屏是一闪一闪的,偶尔能听到继电器的声音,像断电,怀疑接头松动,造成接触不良。
拆开边盖,测7805输出电压,不稳定性,3.5-4.9一直跳。
拆下控制主板查看,发现继电器焊点开焊了,三个都一样。
分析:220V经继电器到焊点,然后再到变压器,给主板控制部分供电。
因开焊使变压器一下有电,一下又断电,出现继电器不能工作(屏一闪一闪也是这原因)而不能加热。
原因找到,给它补焊吧……

楼主:
找出工具补焊,开机正常工作了........
收工

网友:
有经验就是宝贵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赞1

网友A:
为了节省成本,减少了焊锡的使用量。结果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节省成本,减少了焊锡的使用量。结果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也怀疑锡少了,大电流难受

网友:
内部热胀冷缩导致的虚焊~

网友B:
没振动怎么会开路呢?

网友:
焊锡杂质有点多~

网友C:
电路板上没有三防漆?
最后1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没有三防漆?
最后12M。。。

蜜蜂在里面,可以不上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精准诊治

网友:
看来菊花牌焊点也没起作用呀!
等牙膏ing

网友:
这样子的拆下来刮干尽脚,重上锡再焊会更好吧,

网友:
重上锡再焊会更好

网友:
焊锡质量不好?

网友:
谢谢分享。。。。原理是焊锡不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振动怎么会开路呢?

热胀冷缩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胀冷缩造成的吧

可能是焊锡太少

网友:
和我家的一模一样的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