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古老的台灯

楼主(2019-07-15):
邻居拿来的,不要了古董级的!

有的台灯底座下有防倒开关,
这个没有。

拆完扔掉了

网友A:
我家里也有一台。

当年亲戚送的。

后来装的灯泡瓦数太大。直接把灯罩烤糊了。

网友B:
零几年我爸的爷爷家也有一个,三档调光款式,买了个阳光节能灯换上,结果白炽灯不均匀光色几秒烧断灯丝,在节能灯售后换了个新的,然后改成单档直通最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也有一台。

当年亲戚送的。

说明标签上写的不能大于4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几年我爸的爷爷家也有一个,三档调光款式,买了个阳光节能灯换上,结果白炽灯不均匀光色几秒烧断灯丝,在 ...

节能灯不能按在调光上,低档起辉不了。

网友:
以前我也买过这种灯泡台灯,底座是大铁夹子,那时在一个公司上班2天1天值班,晚上无聊加租借一大堆武侠小说躺床上看